油冷却机故障--- 请教

楼主(2008-07-09):
大金DAIKIN变频油冷却机AKZ (AKZJ)
今天出现FH闪烁  出风口是冷风   液压阀阵列很烫(手都不能摸了):
不知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对了谁知道此冷却机的调整和使用方法?感谢!!!

网友:
没有接触过,把原理图贴出来大家学习一下,说不定能够提出一些看法。

楼主:
今天在油冷却机和液压泵同时启动后,约1个小时后油冷却机出现E3闪烁,中间红灯亮,油冷却机出风口由热风变成冷风,观察E3项显示46.7,并在不断上升,关毕液压泵,E3项在1小时内缓慢降为42.7,油冷却机还是E3闪烁、出风口仍是冷风。关毕电源,稍等后单独启动油冷却机,在15分钟内E3项由42 .7降为36.5,油冷却机出风口是热风。
由上初步判断:
1,E3项显示的是液压油油温。
2,油冷却机没有问题,出问题的是液压泵。

在拆解液压泵,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我用的是变量柱塞泵。现就不明白在什么情况下,变量柱塞泵能使液压油油温快速上升?

网友(2008-11-23):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这不关液压泵的事,是油冷机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