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铣床夹具来加工工件?

楼主(2008-07-09):
请教一下,在铣床上用夹具装夹工件进行加工时,铣刀的位置是由对刀块确定的,问题是:
1.是不是每加工一个工件,都要对一次刀?
2.如果只加工一个面,对一次刀,那么如果要加工工件上有高低不同的二个或几个台阶面,是如何对刀呢?难道铣床夹具只能一次加工一个面?还是加工一个面后,另外再对刀,等把一个工件加工好了,再加工下个工件。

请教,谢谢!

网友:
这位同学,不管是单件还是批量只对一次就行了。
单件的话,每装夹一次就得对刀
批量的话,把工件想办法定位好,加工时只对刀第一件

网友A:
楼主您好!
2#社友意见没错,但有点笼统,我谨补充如下:
1、批量加工,如若机床、夹具及工件的精度都满足要求的话,可以一次对刀。但如其中一样不行,工件精度要求又高的话,那就要特殊处理啦;
2、(这个问题不够清楚,最好提供图纸)。
做机加工,确认和选取基准很重要,一个工件理论上只能有一个基准,基准选对了,加工方法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认为,铣工是很需要动脑筋的活,以前国企就有这样的形容:生钳死车苯×刨精仔铣。

网友:
哈哈,我只听说过“金钳工,银车工,吊而郎档是电工”   “生钳死车苯×刨精仔铣”的生钳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楼上,是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是电工吧

网友B:
可唔可以比段原话来啊,太经典拉~~~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2#社友意见没错,但有点笼统,我谨补充如下:
1、批量加工,如若机床、夹具及工件的精度都满足要求的话,可以一次对刀。但如其中一样不行,工件精度要求又高的话,那就要特殊处理啦;
2、(这个问题不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唔可以比段原话来啊,太经典拉~~~

呵呵,各位:
达人讲过,世间事只有两种:
1、做得,唔讲得;
2、讲得,唔做得!
甘我呢度亦系一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不过老广们都会懂的。

网友:
我只是想问问那句顺口溜里,是不是生钳死车笨七刨,醒目仔铣

引用 网友A:

呵呵,各位:
达人讲过,世间事只有两种:
1、做得,唔讲得;
2、讲得,唔做得!
甘我呢度亦系一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不过老广们都会懂的。

网友(2011-06-06):
大批量生产用调整法加工,一次对刀就可以了
那句话那确实经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