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淬火油抗老化?

楼主(2008-07-09):
我们公司产品淬火油原来用32号机油,现确定油品已老化,在采购时,购买成了32号液压油,现热处理车间以液压油老化快不肯用液压油,,
因本人对热处理细节了解不多,还请论坛高手指点,
32号机油与32号液压油在淬火时有什么区别,,到底那种油更抗高温老化?
产品材料为:20GrNiMo.

请教,谢谢!

网友:
淬火油老化可以通过加入添加剂修复。
找南京航达,那里的老师水平非常非常厉害。

楼主:
现在我们厂把没都买回来了,热处理车间的人也说可以用,只是以老化问题拒绝,,我们厂里这方面也没什么人比热处理车间的人更强,真是没什么办法,

网友:
32号机油,买成了32号液压油。
你们工厂的采购够牛的,呵呵!
把油退回去,或者让供应商换一下难道不行???

网友:
32#机油32#液压油两者大同小异,所具备的性能只针对应用在机械方面。
32#机油32#液压油淬火油相比就有较多差异:
1、冷却速度      主要表现在32#机油、32#液压油蒸汽膜阶段较长,800℃——500高温冷速慢、最高冷却速度慢(一般为60/s),较长的蒸汽膜阶段和高温冷却速度慢会造成工件硬度低、淬硬层浅,专业淬火油蒸汽膜短,800℃——500℃高温冷速快、最高冷却速度快(一般为90℃/s——100℃/s),蒸汽膜短和高温冷却速度快对工件得到更好的金相组织、硬度淬硬层深度都较好。
2、抗氧化能力  主要因为32#机油、32#液压油没有添加高温抗氧剂,而淬火油中有添加。

3、表面光亮性  主要淬火油中还有添加光亮剂。

以前没有专业淬火介质时32#机油、32#液压油使用得较多,随着行业的发展和产品质量要求的提高,现在热处理厂家都选用专业淬火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