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压铸件精密加工和硬阳极氧化工艺的控制

楼主(2008-07-10):
有一汽车发动机的铝压铸阀体,有一通孔直径7MM,孔直径公差+0.022, 孔深约50MM,孔粗造度Ra0.8,孔位置度0.006,孔圆柱度0.005,该孔机加工后需做硬阳极化处理,阳极厚度0.008~0.015,

请教各位高手:
-该孔怎样加工,孔公差在阳极处理前应如何控制?
-阳极工艺如何控制,能满足孔的最终要求吗?

网友:
我所知道的硬质阳极氧化的膜厚度最少在20um以上,最大可以达到200um,楼主说的0.008~0.015不知道是不是硬质阳极氧化?硬质阳极氧化要在0度以下的温度下进行的,氧化质量的好坏取决于1.零件本身的材质(杂质,主要是指铜或硅的含量)2.氧化液槽的温度3.阳极电流密度4.电源性质(交、直流)5.氧化的时间等等,总之要点很多的,说不清楚

楼主:
谢谢土豆大虾! 平均10um以上的厚度,硬阳极氧化应该可以达到的. 这个产品需要结合精密加工和表面处理技术综合分析,因为第一次在论坛发贴,也许应该在加工分区也发一下,论坛高手如云,希望能积众人智慧,大家一起学习研究.

楼主:

有一汽车发动机的铝压铸阀体,有一通孔直径7MM,孔直径公差+0.022, 孔深约50MM,孔粗糙度Ra0.8,孔位置度0.006,孔圆柱度0.005,该孔机加工后需做硬阳极化处理,阳极厚度0.008~0.015,

请教各位高手:
-该孔怎样加工,孔公差在阳极处理前应如何控制?
-阳极工艺如何控制,能满足孔的最终要求吗?

网友:
昏啊~~~这个厚度能达到"硬阳标准",可叹国人之神奇啊,阳极要达到0.08的厚度才是标准合格的,国内偷功减料做到0.05也就算了,什么时候变成最大才0.015啊,唉……还有铸造铝谁告诉你可以做阳极处理的??你问他去

引用 楼主:
有一汽车发动机的铝压铸阀体,有一通孔直径7MM,孔直径公差+0.022, 孔深约50MM,孔粗糙度Ra0.8,孔位置度0.006,孔圆柱度0.005,该孔机加工后需做硬阳极化处理,阳极厚度0.008~0.015,

请教各位高手:
-该孔怎样加工,孔公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铸造铝谁告诉你可以做阳极处理的??你问他去
追风DX,你好!压铸铝是可以做阳极氧化的!这一点可以确定的,只是压铸铝常有较多的杂质,包括铜和硅等:铜含量高则氧化后的表面缺陷率高,硅含量高则氧化后表面发灰、发暗。
当然也有办法对其进行控制的:1.可以用去离子水或是蒸馏水来配比电解液。2.可以选用铅板来作为阳极。
但是象楼主说的零件,最终尺寸要求和形位公差要求,可以考虑硬质氧化后再用珩磨再加工,(可以要求氧化层厚度做大点,再做足够长时间的封闭就可以进行加工)但是感觉位置度0.006非常困难。顺便问下楼主:零件允许什么颜色的啊?通常情况下,硬质氧化做黑色的较多的

楼主:
感谢土豆大侠,零件颜色为黑色

网友:
Ra0.8的粗糙度应该是磨加工为最终工艺了,我还是想问下楼主:孔的位置度0.006你靠什么保证啊?能告诉我加工设备吗?又怎么检测呢? 我心存疑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土豆大虾:
孔位置也是难点之一,因为这个孔沿轴向是分段的,各段孔之间的相对位置度为0.006,整体孔相对零件加工基准的位置度比这要大些的.你说的阳极处理后珩磨我觉得是个方案,谢谢分享!不知道论坛其他高手对这个产品的看法如何?

另问老鹰大虾:
我记得把这贴也转发到加工分区了?怎么没有了?!
我个人觉得这里面精密加工技术也是关键,请协助转一下.谢谢!

网友:
你说的阳极处理后珩磨我觉得是个方案,谢谢分享!
是硬质氧化!有本质的区别的!
因为你没有上图,所以也无法判断位置度的定义

网友C:
硬质阳极氧化的硬度与厚度关系不大。只是粗糙度很难保证。
铸铝做阳极产品效果不好控制
建议热喷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硬质阳极氧化的硬度与厚度关系不大。只是粗糙度很难保证。
铸铝做阳极产品效果不好控制
建议热喷涂

楼上的大虾,你好!硬质氧化并不会对表面粗糙度有影响,之前什么样,之后也基本不会变。你说的做热喷涂,请问大虾:适合楼主说的零件吗? 铸铝做氧化确实表面的效果难控制,但是楼主的零件是内孔,只要保证粗糙度就行,为什么不能采用氧化来作为前道的处理呢?
期待回复

网友:
好贴好贴,灌一下水,路过路过~~~~

网友:
斑竹也给点意见啊

楼主:
产品在装配时,内孔与活塞配合并有间隙要求.硬阳极是为增加耐磨性,所以关键是控制硬阳极的厚度或后续加工去获得均匀的厚度.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大虾,你好!硬质氧化并不会对表面粗糙度有影响,之前什么样,之后也基本不会变。你说的做热喷涂,请问大虾:适合楼主说的零件吗? 铸铝做氧化确实表面的效果难控制,但是楼主的零件是内孔,只要保证粗 ...
为什么不适合热喷涂?粗糙度是笔误,应该改为厚度,特别是内孔,中间部位电流密度很小,且晶粒粗大。做氧化较难.......

楼主:
表面处理的高手呢?

网友:
高手都在睡觉

网友(2009-04-12):
压铸铝是可以阳极氧化的,你说的0.008~0.015厚度一般是介于普氧的并非是硬氧,在常规的硫酸氧化粗糙度很难控制,稳定性不够,必须需要混酸氧化法才能解决,包括你的孔径变化。有需要电15999579489

网友(2009-06-11):
支持土豆大侠的观点,而且我也做压铸的,完全认同!!

网友(2010-06-08):
论坛果然高手如云!小弟见识。

网友:
还有铸造铝谁告诉你可以做阳极处理的??你问他去
追风DX,你好!压铸铝是可以做阳极氧化的!这一点可以确 ...
引用 网友B:

同意土豆,一般经验都说压铸铝合金不能做阳极氧化,其实我认为是不宜做(总感觉楼主说的不是硬氧)但是工艺控制好还是可行的,但本色阳极基本很困难。另外,加工的尺寸公差容易控制。型位公差较难。内孔阳极厚度本来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