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选择错误导致泵损坏,请大家注意。

楼主(2008-07-10):
最近设计了一套简单的液压专机,用的是40L 7MPa变量叶片泵,配套电机四极2.2KW,工作压力4MPa,控制两只油缸往复运动,有快速和常速切换。本来设计的时候选用的是32号抗磨液压油,结果供应商送成46号的了,当时他们也没有说是挂账的时候才发现的。系统安装完后一切正常,就是泵有点热,当时并没有在意,运行大概一个星期以后泵非常烫了,把轴封都烫坏了,以为是泵的质量问题,到供应商哪里调换了一个。
    安装新泵后运行一切正常,一星期以后又坏了,泵的噪音特别的,流量上不去,检查油路没有漏气情况,滤芯也没有堵塞,心里非常纳闷,不知到问题出在哪里,只有又更换泵,当天下午遇到挂账,配套人员问油为什么贵了才发现供应商没有送32号油,送过来的是46号油,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油的问题,液压油粘度大了泵吸油困难发热严重导致了泵的损坏,更换成32号油后泵的温度低了5℃,噪音很小,液压油粘度的影响不小啊!

网友:
很好的例子,学习。感谢楼主!

网友:
学习了,只是对你发的那个图有点不解,是最高范围,和最低范围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谢谢。

网友:
对的,这个数值应该就是最高使用和最低使用的要求了。
现在我国各个企业对于油液的使用还没有看的那个重,可是液压系统的关键不是在阀,而是油液,希望以后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选好油液。同学习!!

网友:
真的长了一点知识,感谢中

网友:
多谢提醒,其实好多细节都不能马虎。

网友:
液压油粘度的影响应该有,但是从32#换成46#的影响有这么大还是头一次听说,学习了。不过楼主能提供一下泵的型号吗?

网友:
绝对怀疑这个数据的合理性!
照楼主的表格看上去,好象叶片泵和柱塞泵就不能一起用了。请问楼主,这个表格出自哪篇宏章巨献,还是哪家乡镇企业的内部资料?

网友:
从32#换成46#的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吗?现在是夏天,如果是冬天,32 是不是也要出问题。32#比46#内泄更多,应该发热更大。楼主的吸油管路是否过长过细?

楼主:
泵的型号是VP-40P-FA3(2.2KW),吸油管的外径34mm内径25mm 吸油管总长500mm其中油面至泵口长度300mm,水平高度170mm,吸油滤芯xu-63*80j长度是185,直径86  我贴的表格是选摘自液压设计手册电子版V1.0中的液压介质-液压介质的选用-液压泵用油粘度推荐值,谢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吸油口和出油口的所有弯头都是用无缝钢管热弯的,没有用焊接用的直接头。

网友A:
我不知道楼主的泵是哪里的,但我用过PARKER/DENISON的T6/T7系列叶片泵,性能相当好。从样本上显示,可接受的油液粘度范围是860~10cst,吸油口的压力要求不低于0.8bar的绝对压力(相对压力为-0.2bar)。
个人认为:请把吸油滤芯扔垃圾筒去!液压系统要保证的是整个系统的清洁度,加回油过滤器是一个比较经济可靠的选择。吸油滤芯只能去除一些大颗粒的焊渣等杂质,并不符合泵/阀等元件对油液清洁度的要求。油箱内部的初时清洁度需要靠人工来保证。吸油滤芯只会增加泵吸入口的真空度,对泵造成损坏!如果泵放在油箱上面,就更要当心了。还好,楼主用的是叶片泵,如果是柱塞泵的话,那就亏大了。
至于那个表格,个人认为没什么参考价值。正确的方法是去看你选用的泵的样本资料。如果是进口产品,一般都会有粘度、吸入口条件等参数的详细说明。

网友:
根据经验,北方地区(山东、河北等地)液压油,冬天用32,夏天用46#。LZ的系统是否有卸荷(带压启动和运行,油温易升高);工作时间(一天24小时);油箱的散热面积多大;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热量的产生,而且都属于设计方面的问题。如受条件限制,应考虑加冷却装置。如液压油粘度低,有可能影响最高压力。
与LZ探讨,呵呵!

楼主:
我系统的油箱体积790×590×630,注入液压油260升左右,系统用的是变量泵,用两个6通径的电磁阀卸荷,在机床无动作3秒钟后电磁阀打开卸荷,卸荷时压力表显示的压力为零。泵的品牌我不知道,反正是杂牌子,机电市场买的,泵和电机总成是1700元,光泵是95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楼主的泵是哪里的,但我用过PARKER/DENISON的T6/T7系列叶片泵,性能相当好。从样本上显示,可接受的油液粘度范围是860~10cst,吸油口的压力要求不低于0.8bar的绝对压力(相对压力为-0.2bar)。
个人认为: ...

绝对专业,本人认为可打99分,

网友:
你们设计的太娇气了,我们厂有时候在没有备用液压油的情况下,就用冲洗管道的油,那油都发白了。但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用了快3个月了。

网友(2008-08-14):
没那么夸张吧,我一直用的46号啊,没事情啊。肯定是你牌号选对了。型号选错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系统的油箱体积790×590×630,注入液压油260升左右,系统用的是变量泵,用两个6通径的电磁阀卸荷,在机床无动作3秒钟后电磁阀打开卸荷,卸荷时压力表显示的压力为零。泵的品牌我不知道,反正是杂牌子,机电市场买 ...

什么泵要950 ,还是杂牌的?

网友(2008-09-17):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楼主的泵是哪里的,但我用过PARKER/DENISON的T6/T7系列叶片泵,性能相当好。从样本上显示,可接受的油液粘度范围是860~10cst,吸油口的压力要求不低于0.8bar的绝对压力(相对压力为-0.2bar)。
个人认为: ...

说的好

网友:
不会吧,我在钢厂工作,一般32号油用作冲洗油,工作油用46号.我估计楼主的问题滤芯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
很好的实例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我在广西一铝厂工作,气候偏热,所有液压站一年四季都是用46#抗磨液压油,投产至今没有什么问题啊!我同意大家提出的可能是滤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