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极氧化后尺寸变大还是变小?

楼主(2008-07-10):
请问
阳极氧化后尺寸变大还是变小,什么表面处理方法处理后会使尺寸反而变小,谢谢

网友:
阳极变大。化学或电解抛光

网友:
化学或电解抛光

网友(2008-09-10):
阳极氧化后孔径会变大。

网友(2008-10-21):
所叙尺寸参照为进阳极槽前尺寸,并非机加工后尺寸,因机械打磨和前处理也会消耗掉一定尺寸.
1.硫酸阳极变化不大,
2.硬质阳极单边增加所镀膜厚的1/3--1/2,
3.螺牙牙距则缩小2倍膜厚尺寸,
4.孔缩小膜厚尺寸,
5.圆棒增加膜厚尺寸,
6.其他参照2

网友:
同意二楼

阳极变大。化学或电解抛光

网友:
一般我们送去阳极后外径的尺寸变小,内径变大(其实要看阳极的制程而定)

网友:
氧化变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要看氧化工艺,我们做的阳极氧化一般孔径会变大,在美国做阳极氧化孔径会变小。可能是前处理不一样。
硬质阳极氧化孔径都会变小的。

网友(2009-01-03):
种类不一样,尺寸变化也不一样,再说也跟前处理有关,有些会腐蚀,那么就会变小

网友:
陽極一般都會變大,要看前處理工序如何了,如果要過堿的放外徑就會變小,孔變大

网友(2009-02-25):
这个问题似乎想当然也能回答

网友(2015-12-18):
阳极氧化 孔变大,硬质阳极氧化,孔变小

网友(2016-01-22):
额,有点明白以前的轴承孔径为什么会尺寸偏大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