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管上切去45º斜面,展开图怎么画?

楼主(2008-07-10):
圆管上切去45º斜面,请问展开图怎么画啊。谢谢!

网友A:
根据圆的等分和周长的等分,用线来投影,得出每处线段的长度,用曲线板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不总用,有点忘记了

网友(点评):
是否能更详细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圆的等分和周长的等分,用线来投影,得出每处线段的长度,用曲线板连接就可以了

对!
楼主可别把这些最基本的作图概念给忘咯。

网友(点评):
是不是应该先等分圆后,在斜线上投影啊

网友:
黑太郎网友好!
.
我用SW画了一个你要的图,是跟“浪卷云”友学的。
.
syw   080712---00.35

网友(点评):
PROE怎么画啊

网友(点评):
还是下载不下来

网友C:
2008Solidworks,想问一下楼上朋友,请问2008Solidworks好用无?

网友D:
马大哥能把你画的CAD的图发上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马大哥能把你画的CAD的图发上来吗??

呵呵,可以!

网友(点评):
怎么下载不下来啊

网友(点评):
我想请问师傅个问题?这种板展开是好展开,尤其在软件上处理,但是我感觉如果现实直接激光下料好了的话在滚圆焊接起来的话可能达不到45度的斜角等理想斜面...我想还是先直接下料方板然后等离子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8Solidworks,想问一下楼上朋友,请问2008Solidworks好用无?

.
627658318网友好!
.
对不起,刚看到你在5楼的问。
.
SW2008非常好用!
.
CAD和SW我都在用,但,自从SW越来越熟练后,我都想将CAD扔掉了。
.
syw  080720---17.22
.

网友(2008-11-18):
马大哥提供图,一看就明白。

网友:
问楼主一下,是不是面试的时候问到这个问题
薄板的话建议还是用CAD作图法展开
SOLIDWORKS展开的不是很精确

网友(2009-12-02):
正在找这个资料,谢谢楼主啦

网友(2011-09-26):
怎么下载不下来啊,怎样才能得到积分啊

网友:
我的好好学习一次啊sw了

网友:
其实就是求截交线啊,做法赞同马大哥的,学习中

网友:
逐点发  一点一点找位置 然后用平滑线连接起来    点数越多越精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对!
楼主可别把这些最基本的作图概念给忘咯。

以前一直用软件的,看了老马哥的图茅塞顿开,才想起来图也可以这么画的,呵呵... ...
软件什么的多是浮云,老马哥的这才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一直用软件的,看了老马哥的图茅塞顿开,才想起来图也可以这么画的,呵呵... ...
软件什么的多是浮云 ...

呵呵,说穿咯很简单,两个字:投影!

网友(2012-07-09):
CAD上该怎么画呢...我只会用CAD 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2012-09-15):
三维还是要结合二维的

网友:
哪工人 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那天看了很  就都没有看出来啊

网友(2012-11-07):
一群高手

网友(2014-09-23):
是基本的展开图画法,没太繁杂步骤

网友:
这有何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