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持机构的设计---请教

楼主(2008-07-10):
小弟我正在设计一套竖直放置的运动机构,具体如附件图中所示:

需要下部的运动端推着运动棒至上部固定端,要求上部
固定端能够自动固定运动棒,下部运动端退回并等待,
一定时间后下部运动端向上收回运动棒(此时上部运动
端应自动放开运动棒)

请问各位我的上下两端应采用什么结构或是机构?
(我自己曾设想过采用电磁铁,但是上部因为不能有磁性所以不能采取这种结构)

网友:
感觉需要两部分:机械运动和控制系统!

网友:
上部应加个能自动复位的气动夹头,然后通过位置行程开关来开启或关闭气阀。

楼主:
主要是上部也是需要运动的,是一个旋转部件
现在我希望上面是一个可以自动抓紧和放开的机械部件
就像圆珠笔的结构似的,不知有没有类似的机械部件?

网友:
可不可以这样:

在上部做三个L形的弹簧片,支承座在拐弯处,长的一边在上方,弹簧片可以上下自由转动,位置分布则为按圆心三等分,在平时的状态下三片弹簧自然垂下时三片长边可以象三爪一样互相搭在圆心处,这时三片短边中间就空出一个位置了,这个位置比运动棒的直径稍大.当运动棒向上顶的时候穿过三片短边直接顶三片长边,这样L形的弹簧片就会向上旋转,当运动棒完全将三个长边顶开并把它们卡在自己圆柱面的外壁的时候,三个短边会紧紧压着运动棒,这时要注意的是弹力一定要能克服运动棒的自身重力.等下端要把运动棒收回的时候只要拉住它一拽就可以下来了.为避免刮伤可以在弹簧片的尖端用聚氨脂一类的材料处理一下.

楼主:
谢谢“长驱鬼魅”的详细介绍,不知能否有个结构图看看呢?
谢谢啦!

网友:
上面部分直接用三爪气缸就行了,下面用一个直动气动,下部分的夹头可以用钢珠坑式卡位,PLC控制电磁阀。

网友A:
不好意思,最近在追进度,天天往外协跑,顺手画了个简图,是对称分布的,仅为表达意思,不知您要求的精度怎么样,若担心同轴,可以加个导向套,不过上下的位置精度不好.到位后可能由于弹簧的压紧力造成一些偏差.

楼主:
“长驱鬼魅”前辈,太谢谢了。
我终于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方案了,但是的确我对同心度和固定的稳定效果有所担心

楼主:
有没有类似的标准件或成型产品可以选用的呢?

网友A:
呵呵,前辈这称呼实不敢当,刚进入这行当三年,尘世中一个迷途小书童而已

不知道世面上有没有这样的成品,仿佛在哪听过有一种叫"定位珠"的东西,不过不太确定,结构跟圆珠笔的笔尖很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最近在追进度,天天往外协跑,顺手画了个简图,是对称分布的,仅为表达意思,不知您要求的精度怎么样,若担心同轴,可以加个导向套,不过上下的位置精度不好.到位后可能由于弹簧的压紧力造成一些偏差.

我在想一个问题,当运动棒往下拉的时候,那三个L形的治具会不会因为弹簧的作用而把运动棒给夹住呢?

网友:
会,但是由于下部分向下拉的时候有重力的帮助,所以只需要有与上部分夹紧力同样大的力量即可把其拉下来.

网友:
看长驱鬼魅大侠的机构,借鉴一下,自己想了个结构,可以看看行不行,完全是杆的联动,锁死来实现加紧,放松!
当推杆向上运动,推动红色杆,机构联动,会将杆加紧,并靠死点锁死,当再次冲击红色杆时,机构联动,打破死点,放松,靠弹簧复位!
这样的话就要第二次上升高度略高于第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复杂了吧!兄弟!我提个建议,不如参考冲击电钻吧,你看那个冲击电钻,前面有个钻头,也是需要转动的,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是复杂了些!  锥度控制,越压越紧!但松开后,旋转,会不会掉下来! 这个要直接用电磁铁可不可以!

网友(2012-05-06):
引用 网友A:
呵呵,前辈这称呼实不敢当,刚进入这行当三年,尘世中一个迷途小书童而已

不知道世面上有没有这样的成品, ...

你说的是不是弹簧柱塞啊?  如果他的棒上允许加一圈V型槽,并且这个棒不是很重的话,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试试普通气缸和SMC气动手指组合起来用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