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直径1.5mm,在熔锡中不挂锡的金属材料

楼主(2008-07-10):
这种金属材料我们通常使用的尺寸是Φ1.5mmX110mm,有足够的刚性,很直,在一般的受力下不会有明显的形变。

谢谢!

网友A:
也就是说对锡不浸润?好像很难哦,表面特殊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对锡不浸润?好像很难哦,表面特殊处理

对,就是对锡不浸润.不知道镍合金或钛合金可不可以?

网友:
有足够的刚性是一个什么的尺度?,我的金属眼镜框坏断了,用锡焊不上.哈哈.

网友:
不锈钢丝也可以用琴弦。我在焊接线路板时用琴弦

网友:
如果不考虑成本,使用钨丝效果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另外使用经过氧化处理的弹簧钢丝也应该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我的设备上也经常用到,一直没合适的材料.
目前处理方法:304镜面抛光.
使用中还要定期清理,郁闷.
哪里能买到钨丝材料(要15*30*30大小的).
价格怎么样,想试试.

网友:
如果玻璃好加工的话,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