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质的铝板适合电镀?

楼主(2008-07-10):
我公司现在用的5A05的铝板,电镀后上面出现一些小坑,表面不好,请问用什么材质的铝板电镀效果比较好?谢谢!

网友:
材质没关系

主要要选择挤压工艺的,铸造铝气孔多不适合电镀。

网友:
主要还是铸造技术有问题,铸铝是因为氧化物才有气孔的,选择电解铝锭啊!不过成本高啊!

网友:
看看能否做表面处理后再电镀,如导电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