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SUS304能不能淬火硬度达到HRC50-60?

楼主(2008-07-10):
求教各位达人,不锈钢SUS304能不能淬火硬度达到HRC50-60,
谢谢!!

网友:
理论上不行!
由于304属于奥氏体结构,不可能通过热处理方式来予以强化。

建议您选用进口的S6或者S20替代吧,不过这两种材料硬度也在HRC45左右

网友:
这是倭钢,含C小于等于0.08%。含Cr超过18%,你要是淬火硬度达到HRC50-60就能进中国工程院当院士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2019-03-17):
可以渗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