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150滚齿机,滚齿数大于100的质数齿挂轮计算---请教

楼主(2008-07-10):
Y3150滚齿机滚齿数大于100的质数齿挂轮怎么计算?是不是滚直齿齿轮也要用到差动机构啊 ?我要滚115齿的怎么计算挂轮,谢谢哪位高手赐教!

网友:
是的,需要挂差动,且不能快速返回

网友:
你加工的齿轮是115齿,是大于100了,但不是大质数齿轮,Y3150滚直齿分齿定数是24,那么滚115齿时的挂轮是e/f*48/23*20/100,式中e/f=24/48最后算得分齿轮挂轮是24/48*48/23*20/100.

网友:
在Y3150滚齿机上加工大于100的质数直齿轮,要用到差动的:例如加工101齿的直齿质数齿轮,使用单头滚刀加工(滚刀的头数是k,单头滚刀k=1)1)走刀速度取整数1,那么走刀的挂轮是55/55,(逆铣直接挂两只55齿的挂轮)因为本机床的走刀挂轮是一个定距挂轮,三个挂轮轴的中心距是110*1.75/2.(2)分齿挂轮计算式是48*k/(Z+△Z),△z取-1/5,(式中的k就是滚刀头数),就得到i分=48*1/(101-1/5)=48/(504/5),而504又可以分解为8*7*9,可以得到i分=48*5/(8*7*9)=6/7*5/9=60/70*50/90(是分子与分母同时扩大100倍而得到的).(3)差动挂轮的计算式是105*△z/(4*f走*k)式中f走就是走刀速度,得到i差=-105*1/5/(4*1*1)=-21/4=-35/20*75/25.(差动挂轮计算式前面是负号就表示加介轮改变方向,差动与工作台分度方向相反).(4)试切过程中不能打快速,第一刀切完,手动摇刀架上去,然后将手柄放在自动走刀位置,开动机床走完第二刀,但是最好是一刀加工到位.

网友(2009-04-02):
麻烦问下  就是我做直齿齿轮是忘记拆下差动挂轮会有什么后过
     能磨出来吗    谢谢了

网友(2010-10-28):
试切过程中不能打快速,第一刀切完,手动摇刀架上去
能问下为什么不能打快速也?我是新手

网友:
滚115齿Y3150有配换挂轮  40  50  24  92

网友(2012-12-24):
Y320滚齿机,直齿需滚131齿, 请问需要挂那几个齿轮?  求高人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