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材料,直径58的孔,直接钻?

楼主(2008-07-10):
最近加工1Cr18Ni9Ti,工件上有个直径60,深80的孔(孔底有35通孔),加工起来感觉加工量很大。
我是先用35的钻头钻通,然后上58的钻头扩孔,但是感觉扩孔很不容易,因为用的是平底钻,所以很难定心。
如果两刃同高,那怕高度差距只差0.05,也切削困难,震动严重,如果两刃不同高,到还切削比较痛快,就是看着钻头来回摆动心里直忽悠。
我的机床是三菱的立式加工中心,功率22千瓦。
我给的转速是63,进给手动,一般保持在10左右,加冷却液。看钻头的磨损,负载一般在20%-40%,过50我就重磨钻头了(一般只能坚持3个孔,而且刚刚进刀的时候由于没定心,很容易将工件给弄活动了)。

我同事昨天用58的平底钻头直接钻,转速85,进给10?左右,也是手动,他没看负载是多少,反正当他打算7分钟完成一个孔的时候,机床被他折磨闷车了。他总结说12分钟左右完成一个孔没问题。(钻头是我磨的,定心绝对没问题,而且中心尖被我磨成了一个25左右直径的小钻头的样子)

我的疑问就是,这个直径,直接钻,机床是否能承受?我总感觉太损机床了,机床的精度,寿命会快速下降。可我又没机会自己验证一下负载了,因为下次这么钻孔,大概要半个到一个月后了。

问题是,下个月再干的时候,我是直接钻,还是扩呢?扩孔太痛苦了。直接钻的话,会不会造成机床的突然损坏?那可有热闹了。
如果我把中心的小钻头磨成群钻呢?做个群钻的改进形式呢?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提供点信息。

网友:
能不能用套料钻?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0132&extra=page%3D2里,亮剑版主的建议,我很同意,感觉阻力会小很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锈钢钻孔先钻了58的孔,再钻35的孔,不锈钢扩孔是很困难的,也很伤钻头,你把不锈钢想象成橡胶就会明白了,钻头如果是磨损比较严重的,就不要拿来钻不锈钢,钻得越深,咬得越紧,把钻头磨成有一点的偏心(不要太大),会比较容易钻,因为这样才不容易让不锈钢咬住钻头.钻头的长径比不要太大,容易震动.
车床都闷车了大多是因为钻头磨损严重,就象莫氏锥一样,越进越紧,那有不停车的?不要在变频电机的车床上钻(速度低,力量不够,速度高,烧钻头),用挂挡车床钻.不用搞什么群钻,58的钻头搞个群钻也不容易,不锈钢其实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搞,相对别的材料来说算是容易了,你不够经验罢了,最后你如果笨得象猪一样还是搞不定,就买个涂层钻头,在挂挡车床上搞就OK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这个问题不用回答了
这个工艺转到钻床了,不需要我用加工中心干了。

我的疑惑只是我那样的机床能否承受那么大的切削力
其他的无所谓
磨任何样式的钻头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
难题不在钻头,在机床。
我是第一次加工不锈钢,笨了点,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希望3楼的今后能把握自己的语言!
看一个人说话,就是在看一个人!

楼主的提问可能也是很多人没想的,或想了没有验证的。
你的转速是63 ?不觉得太低?你的底孔估计是与要加工的孔有点偏,用扩孔刀是原则性错误。
我比你幸福,第一次车不锈钢的时候,没有一点别人说的“难车”的感觉。

楼主:
这种不锈钢加工韧性很好
我是查找群钻资料的时候得知高速钢钻头钻孔加工他的线速度最好在11米以内,进给速度不要超过0.2/转,否则刀具耐用度下降严重。
所以在扩孔的时候给的速度很保守
看来是个失误
根本就不应该用扩孔的方式
直接钻孔的加工方式最好,只是断屑困难,磨成能断屑的不锈钢群钻,负载会增大一些。
我就是卡在了这里,一方面怕机床受不了大直径钻削,一方面没有找到更好的扩孔方式(或者用铣的,不过很容易毁刀而已)。幸好现在不需要我头疼了。多谢狙击手:)

网友:
对于扩孔钻和钻头,扩孔钻的径向力(加工扭矩)比钻头大得多的多!
钻头的轴向力比扩孔钻的又大的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这个问题不用回答了
这个工艺转到钻床了,不需要我用加工中心干了。

我的疑惑只是我那样的机床能否承受那么大的切削力
其他的无所谓
磨任何样式的钻头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
难题不在钻头,在机 ...

要判断你的机床是否能够加工这个孔,主要就是看你的机床主轴的输出功率与切削时所需功率的对比。机床功率一般要乘以70%-80%的系数后才能作为实际可用功率的上限标准;至于钻孔所需功率,你可以找一个专门的钻孔功率计算表,把工件材质,刀具类型,切削参数等输入以后,即可得出实际所需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