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用低速柴油机---请教

楼主(2008-07-11):
我现在是船用低速机的厂家工作的。
是MAN的低速机。
在试车的时候出现飞车的情况是怎么回事的?
除了电子调速器失灵外,还有什么原因的
静候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
二冲程还是四冲程?用的什么喷油泵?机械控制喷油量还是电磁阀控制喷油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飞车"应该只能是调速器的问题.
柴油机的速度特性(转矩)曲线很平坦,不像汽油机那样转矩随速度变化很大.
当没有调速器的时候,速度不能随转矩变小而突变.所以,柴油机必须装调速器,让柴油机的供油量,随转速变大而变小.

楼主:
是二冲程的。喷油是机械控制的。就是通过燃油凸轮控制的。
谢谢楼上的帮忙的。

网友:
原因比较多,除了成君兄说的调速器外,各个油泵的调整和传感器的情况也该检查检查

楼主:
恩,晚上又动车了的,是传感器的问题,还有就是电子调速器也有问题的。晕
累死了的】
谢谢大家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