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翻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7-11):
工程机用四缸柴油机,当负载大时柴油机不是熄火而是倒转着火,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
一定是突然被憋灭了,憋的力量很大,系统引起震荡,反向振幅又够大,造成方向启动,就这么个简单问题,一个方法是加强刚度,灭就灭了,不使其反振,另外就减小刚度,减小灭火的冲击,都可以

网友:
什么工作场合,什么工作情况?是启动时还是正常工作的情况?

网友:
是瞬时的 还是时间比较长 这个情况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应该是瞬时的,时间长一点的话,机油泵会把油抽回油底壳,造成烧瓦等严重故障,不过楼主的情况也没有说清楚
我估计的情况应该是大负荷(比如上坡),发动机的功率不足以带动负荷,而被动的被负荷拖转导致的倒转

网友(2008-10-31):
这种现象少见啊

网友:
我见过一次,是巨大的反作用力(重车上坡)憋回来的,需要马上停机,否则会对发动机造成巨大损害。

网友(2008-12-07):
喷油时间有问题,(过早)负荷过大停机,反作用力使得柴油机从新起动。

网友:
老式两冲程的发动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短时间的肯定会有,但长时间的发生还真没听说过,楼主描述得不太清楚。

网友(2009-02-02):
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设计匹配的问题了,负载已经远远超出了发动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