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新装了几台10吨行车,保养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11):
单位新装了几台10吨行车,在日常的使用中应该注意那些事项?应该怎么保养行车?谢谢帮助。

网友:
单梁或是双梁,桥式或是门式;他们使用、维护保养有不同的要求。《起重机设计手册》中有一定的内容。

网友:
单梁电动葫芦日检要求和月检要求

设备日常检查记录表
设备名称型号:                LD10-13.4A5D电动单梁起重机                                                                                                    年    月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日期                                                                                                    检查要求

1        作业地点                                                                                                    在操作者步行范围内无障碍物
2        运行轨道                                                                                                    由地面观察轨道上不应有异常
3        按钮装置                                                                                                    起升、下降、左右运行动作应灵敏、准确;同时按动一组按钮,电动葫芦不得动作。
4        限位器                                                                                                    空载吊钩上升至极限位置,限位应准确可靠。
5        吊钩装置                                                                                                    吊钩应转动灵活,滑轮转动时无卡阻和碰擦,吊钩螺母放松装置、钩口闭锁装置正常
6        钢丝绳                                                                                                    按GB5972中2.4.1.1条进行日常观察
7        制动器                                                                                                    起升、下降及运行的制动应灵敏可靠
8        导绳器及其它安全装置                                                                                                    动作正常安全可靠
9        检查者签名                                                                                                    备注:合格“√”,不合格“×”
设备月检查记录表
设备名称型号:LD10-13.4A5D电动单梁葫芦                                        年    月   日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情况记录        检查要求

1        运行轨道        轨道端部止档及连接螺栓或焊缝                轨道端部止档不准有变形、破损等缺陷,其连接螺栓不得松动,采用焊接连接,焊缝不得有裂缝。
2                固定轨道的连接螺栓                螺栓不得有松动
3                轨道街头的焊缝                焊缝不得有裂缝
4                轨道磨损                轨道与车轮踏面及轮缘接解处不得有局部异常变形及磨损。
5        吊钩装置        滑块                滑轮漕不得有异常磨损,轮缘完整不得有损伤。
6                外观                滑轮罩壳不得有损伤,档轴板档圈及销不得松动,钩口闭锁装置应动作正常。
7                工作状态                滑轮回转应平滑,灵活。
8        平衡滑轮        外观                滑轮不得有损伤,装配连接牢固。
9                墙板                连接螺栓不得有松动。
10                车轮                踏面和轮缘不得有异常的磨损。
11        钢丝绳        绳端固定状况                钢丝绳各尾端固定应牢固可靠,不得有异常。
12                外观                不得有扭结、灼伤及明显的松散、腐蚀等缺陷,绳上应有润滑油脂。
13                适用的安全程度(报废标准)                按GB5972中2.5.1-2.5.11条的规定执行。
14        齿轮        齿轮润滑情况                开式齿轮表面应定期加油脂,闭式齿轮应定期加机油。
15        电缆        外观                电缆不得有外伤,异常的弯曲或扭转,老化等缺陷。
16                装配状况                电缆与开关的连接不得有松动,中线环不得脱离滑道。支撑钢丝绳两端不得有松动。
17        集电器        工作状况                集电滑轮回转应灵活,不得有明显磨损。
18                外观                连接螺栓不得有松动,绝缘体不得有松动和破损,弹簧不得失去弹性。
检查人签字:                        队领导:        记  录:

网友:
楼上的这位提供的项目比较齐全,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网友:
行车应该属于特种作业设备的范畴吧?是否应该发包给专业的公司来做维修保养?

网友(2009-07-07):
是的,特种行业的技术人员需要培训

网友(2012-01-18):
你可以联系科美电动葫芦http://www.cmco-cn.com/试试,   科美机械有限公司具有近 140 年的悠久历史,公司旗下拥有众多的世界级著名品牌,如 CM, Yale, Budgit, Chester, Shaw-Box, Coffing, Duff-Norton, Camlok 和 PFAFF 等。主要产品:电动葫芦,气动葫芦,手动葫芦,起重葫芦,环链葫芦,防爆葫芦http://www.cmco-cn.com/yale/fangbaohulu.html,钢丝绳葫芦,起重链条等.Columbus McKinnon 公司可以提供业界最为完善的产品线,在北美市场我们产品的销量超过所有竞争对手的销量总和。

网友(2012-02-17):
  电动葫芦http://www.cmco-cn.com/是目前世界上最理想的防爆起重设备。广泛运用于石油、化工、煤矿、纺织、仓储、家用电器生产线、汽车制造生产线及船舶修造等行业中,是企业安全生产,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毕不可少的设备。

网友(2014-06-27):
受教了,知识非常有用

网友:
七台10吨行车   没保养过!基本都是坏了就叫人来修!修里的人修完全会顺便保养一下的。
因为让工人爬上爬下的也不放心,要是掉下来一个,你就惨了。。。。。还不如出多点维修费,用了这么多年,倒也修理的不多。。。。质量杠杠的

网友(2014-11-15):
单位里如果以前没有接触过,开始的话还是找专业单位来维修和保养。等积累了经验,简单的自己做。这样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