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下料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11):
一个变频器控制下料仓下料,检测点是下方的一条电子皮带称.用PID来控制.

在定重量的情况下.电子皮带称是如何称重? 如何累计? 来做为PID调节的条件。当这个重量达到时,如何清空为下一次的累计做准备?电子皮带称不停,均速的!

请教了,谢谢!

网友:
皮带秤的称量有一个算法,即按照单位时间内的流量,积分成总的流量值

你做批次称量的时候,要有一个‘空档期’,即计算系统知道哪是这批次,哪是下批次,只有分了批次,就可以解决这问题,是过程控制问题,

把‘批次’这个问题先解决掉,在每个批次里,积分总流量,用PID控制下料,就可以了,

网友:
何谢之有?知识共享的时代,另外也确实没什么深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