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机工作时不稳定,速度时快时慢---求助

楼主(2008-07-11):
有一台油压机,现在工作时不稳定,速度时快时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可能的问题,

1  缸的问题,导向柱的问题,检查有无损坏,特别是导向柱,

2 不是上面问题,看液压系统,溢流压力设定,泵的问题,依次查找,

网友:
现在楼主只是提到了它的速度不稳定,很有可能是系统的节流阀的问题,是不是节流阀出现了堵的现象呢?这个还不好说,楼主有没有原理图,方便的话贴上来,好让大家更细的分析.

网友:
如果回油路上有液控单向阀,有可能是液控单向阀的问题.

网友:
不知老牛说的液控单向阀的问题这个怎么理解,还望指教.

网友:
设备用了多长时间了,检查一下油缸密封和缸筒。

网友:
先检查执行机构,有没有非正常阻力,排除后检查液压系统。

网友(2009-08-11):
见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这样猜测没有意义,请楼主发原理图,或者说出你油压机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