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电镀厂(广东惠州附近)

楼主(2008-07-11):
公司有一些原材料为SUM24L的产品,电镀环保蓝锌。客户要求盐雾测试过8H,盐雾测试机的喷雾为连续喷雾。
在原有电镀厂做盐雾试验时,一直是确认能过盐雾8H试验;但我们到该电镀厂现场确认后,其喷雾为间隔式喷雾,间隔时间为4S。因此出现了在电镀厂可过盐雾试验时间要求,而在我们公司及客户那里都无法过8H的要求。
请问,在广东惠州附件,有哪家可以做到以上盐雾要求的呢?

另,有一款低碳钢材料的产品,公司的要求是“煲黑(发蓝)处理能力满足高温(80℃)、高湿(95%)96H测试条件”,在原有的电镀厂也无法做得到。
所以,也需要能做得到以上要求的电镀厂家。

各位有何好的信息,不妨介绍一下?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吧,第一个用好点的三价铬钝化剂,后一个用好点的防锈油,应该能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吧,第一个用好点的三价铬钝化剂,后一个用好点的防锈油,应该能行的

煲黑工艺的要求不是电镀厂直接能完成处理的吗?还需要防锈油处理?

楼主:
不知在电镀行业里,对盐雾试验所能达到的时间,是否有行业标准?

网友:
这个一般没有标准的,一般是按照客户要求来做的,客户要求高一点就会想办法去做到,不过,高要求意味着高价格,只要付得起钱就能做到满意的效果^_^

煲黑也要上防锈油啊,要不然防锈性比较差,这个步骤电镀厂会搞定的,防锈油的好坏对于盐雾试验影响很大。

网友(2009-04-21):
不知楼主是否找到合适的电镀厂,
如有需要,
请联系我,
Q:455486445
我公司是惠州小金口一家电镀厂。专业提供塑胶电镀、模具开发制造、胶件注塑成型、表面喷涂、设备耗材等一站式服务。公司拥有现代化的厂房、先进的制造设备、环形全自动生产线和相应的配套设施。
不再多说,否则有卖广告嫌疑,望版主手下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