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r18被加热到300度。变形大不?

楼主(2008-07-11):
9Cr18被加热到300度。变形大不?
相对碳钢而言。

我有一个零件要在300度条件下工作。

该零件采用9Cr18 不锈钢。 固定轴承外圈用。

不知道加热到300度后 是否变形很厉害 ?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具体要看你的零件尺寸大小和允许变形的范围咯,变形是一定会有的,如果在高温下工作的零件为什么不选用耐热钢啊?你还可以用9Cr18Mo来代替现在的材料,应该会好些

楼主:
9Cr18Mo 可以耐热多少度?

9Cr18Mo 可以耐热多少度?

我见手册上说9Cr18  250度啊

9Cr18Mo  与9Cr18   那种材料的导热性能好?

网友:
老大:
9Cr18和9Cr18Mo加热到300度。变形有差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