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真空炉都用什么方法测温的?请教

楼主(2008-07-11):
高温下1300度以上,刚玉管会和石墨反,应如何避免。还有其他保护套管可以使用吗?

网友:
你要的高温下1300度测温,可以有直接测温或间接测温,直接测温有一次性热电偶,间接测温有激光测温等技术都可以用,也有保护管测温,但有滞后,寿命也不很长,加入你的介质与保护管反应,可以选其它材料,比如碳化物的高温材料,刚玉是氧化物的耐高温材料,

网友:
真空炉测温也是用热电偶测温,测温点会有九个同时检测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我打错了,主要是想问,刚玉管在1300度以上会和石墨材料发生反应,不知道怎么避免,或换别的保护管

网友(2011-04-26):
可以选择使用西安德力自动化仪器有限公司的真空炉专用红外测温仪
  D-T系列测温传感器是一个具有光学瞄准功能的一体化可调焦测温探头。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距离系数大,稳定性好,适合测量高温小目标;另外10毫秒的响应时间和±0.1%的重复性精度,保证满足您进行快速、准确地温度测量。
主要应用领域
真空炉、中高频感应加热、高频焊接、锻造、热处理、冶金、窑炉、平板玻璃、耐火材料、加热炉。

1)温度范围     400---3000℃ (分段)
2)测量精度     ±0.5% 、±0.3%(标定值)
3)重复精度     ±0.1% (标定值)
4)距离系数     100:1
5) 响应时间     10毫秒
6)光谱响应     0.85---1.08微米;
7)输出方式     线性输出,0—5V;4---20mA
8)环境温度     光学探头:-15--+75℃
9)环境湿度     ≤90% RH
10)存储温度     -30----+85℃
11) 工作电源    ±15VDC/24VDC 0.5A
12)负载        电压型≥10KΩ;电流型≤400Ω

西安德力自动化仪器有限公司
电话: 029-83153673
传真: 029-83153671
邮箱:1426231052@qq.com
网址:http://www.xadlauto.com
联系人:温光辉
QQ: 1426231052
手机:13991847439
地址:西安市朱雀大街78号豪盛大厦C座1602
邮编:710045

网友(2013-03-10):
请问,刚玉管和石墨会反应的机理是什么??这样我提出来的用刚玉管保护铂铑热电偶测试石墨棒的温度是否不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