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20#钢和日标SS400钢焊接---请教

楼主(2008-07-11):
各位老师,我有个问题,日标的SS400钢在和国标20#钢在一起焊接时,经常会出现不熔合,焊接过程中铁水飞溅,炸的很.
工件图
有的铁水将焊枪的喷嘴都堵起来了

焊接采用的是全自动MAG保护焊 气体是80%CO2 20%Ar气 焊丝是神钢公司的MG-51T和锦泰公司的JM-58都出现类似情况。
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吧
同种参数焊接别的工件无问题 比如SS400和SS400焊接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情况没见过!或许焊丝受潮(换一盘试试)。

楼主:
不是焊丝受潮  这个因素已经排除了

网友:
请问你这种情况是一开始就存在还是最近才发生的呀?你可以试着检查一下1、电源接线有无接触不良;2,检查焊接电源和送丝机构有无异常;3试着变换一下电源接线极性;

网友:
另外从图片上依稀可以看见上面好像有生锈现象,这个应该现行将其处理好再进行焊接,铁锈也是会造成这种情况的!

楼主:
最近才发生的 焊接区域的锈已经在焊接前就除过了  设备问题也排除了 因为焊接别的工件没有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这么久了没有回复您的问题,见谅!
初步判断应是气体保护方面的原因,您不妨将气体比例改为25%CO2 +75%Ar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么久了没有回复您的问题,见谅!
初步判断应是气体保护方面的原因,您不妨将气体比例改为25%CO2 +75%Ar试试。

25%CO2 +75%Ar 会造成大面积的咬边啊 会不会的焊接材质的原因啊

网友:
要是气体流量及比例调整后不再出现前面的现象,那就再从焊接规范上考虑,一步一步排除 。
这两种材料焊接性较好,只要焊丝匹配,应不会有太大问题。

楼主:
我测了SS400的含锰量有点高  有的都达到1.4~1.5%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楼主(2011-05-15):
氩气和CO2的比例说倒了  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