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轴万向节选型---请教

楼主(2008-07-11):
十字轴万向节一般标有公称转矩和疲劳转矩。请问:公称转矩和疲劳转矩的定义有什么区别,选型时应依哪一个为准?计算转矩与此二者之间应有什么样的关系?

网友:
一般以公称转矩计算为主!

网友(2008-11-28):
公称转矩是强度计算得来的,疲劳转矩是在交变载荷下的强度计算的,一般以公称转矩为主,也得考虑应用环境和工况,载荷形式,是脉动还是交变载荷等,,,

网友(2009-01-08):
计算转矩的1.2-3倍小于公称转矩

网友(2009-06-21):
要看你用什么样的,有很多的原因

网友:
公称扭矩与材料有关,疲劳扭矩与工况有关。

网友(2010-04-01):
疲劳转矩要根据工况确定,远远小于公称转矩。

网友:
脉动疲劳一般要大于交变疲劳,计算时不仅要考虑扭矩,还要计算轴承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