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中油缸液流分布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11):
各位大侠,现在有两个问题我没有实际的去做过,想请有经验的人帮助解决下.
1、减压阀、节流阀、如果反方向装的话,会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2、如果泵的流量为100L,在系统中有四个油缸,那么是不是流入每个油缸的液流量为25L?
谢谢 大家!

网友:
1.我认为减压阀肯定不能反向安装,节流阀可以.2.油缸的流量跟油缸的运行速度有关系.

楼主:
黄牛先生,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我这100L的流量就放在这了,如果这四个缸中哪一个速度要求的快,那它进去的流量就比较多,那么再问下,如果四个缸的速度是一样的呢,而且要达到这个速度一根缸的流量就为100L,那么四个缸这100L的流量能不能达到要求呢?
100L为假设值。

网友A:
缸的速度乘以缸的工作面积不就是总流量了吗,再加上泄漏就是所需的流量了.

网友:
泵100L的流量要减去泄露、减压阀溢流后才是到缸的流量,4支缸如果要流入的流量一样的话还要另外加分流阀

楼主:
我现在是在想,我现在所选的泵的排量是可以达到一支缸的用量的,可是现在有四个缸要一起动作,我就是说,我这算的一个缸用的油量能不能供四个缸一起达到要求呢?
是不是就向楼上说的那样加一分流阀呢?这样就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学习液压中有个著名的理论,叫:负载决定压力,流量决定速度。
哪里的负载轻压力低,液压油就到哪里去。各个缸流量和+泄露《=泵流量

网友:
在液压系统中,要达到4个缸的同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要看具体的要求,不可能在简单的系统中,用比例伺服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缸的速度乘以缸的工作面积不就是总流量了吗,再加上泄漏就是所需的流量了.

您说的这是一个缸的用量吧,我现在是用了四个缸,这泵的流量能达以一个缸的用量,可是四个缸也能达到要求嘛?如果采用了分流阀 ,是不是就可以完全满足要求?

网友:
不可能达到的,要用更大流量的泵才能满足要求!

楼主:
那么你说这个更大流量的泵,指的是多大的泵能达到要求?有没有一个指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在想,我现在所选的泵的排量是可以达到一支缸的用量的,可是现在有四个缸要一起动作,我就是说,我这算的一个缸用的油量能不能供四个缸一起达到要求呢?
是不是就向楼上说的那样加一分流阀呢?这样就可以达 ...

100L/MIN的系统流量如只能达到一支缸的用量,那么,现在有四个缸要一起以原先的速度动作,系统流量需在400L/MIN以上.
根据你的系统同步精度要求来选择分流集流阀\同步马达还是比例阀.

网友:
若四个油缸是顺序动作,可以满足要求。若是同时动作,速度会变慢

网友(2010-09-30):
回复 楼主:

    这是不可能分流均匀的。你要加装个便宜的同步马达

网友:
一个就用一百 四个同时用就用四百多的 简单分流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