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压柴油机加速时冒白烟---请教

楼主(2008-07-11):
整车上的增压柴油机忽然加不上速度,同时加速的时候冒白烟现象严重。后来发现是增压器转子轴断了,更换了新的增压器后是可以加上速度,但是加速冒白烟的现象还是很严重,怠速加速的时候可以把后面的东西全给挡住,交警不让上路。

请教各位,加速冒白烟现象一般都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有中冷器吗?白烟是什么味道?看看进气管内有没有机油

楼主:
有中冷器的 EGR cooler也是刚更换的 进气管也有机油的 但机油有可能是 油气分离器流过来的

网友:
烟的味道是机油的还是柴油的??先把进气管的机油清除掉或者先把进气管拆掉先试验下有没有白烟,另外问一下各个气缸工作正常吗?有没有不工作或工作不好的气缸?

楼主:
机油和柴油的味道 我还真是分辨不出来 但怠速的时候冒 蓝颜  肯定是烧机油的 各个汽缸工作也是正常的  整车的进气管 不怎么好拆 即使是拆下来 白烟也可能已经散掉了  谢谢 兄弟的支持

网友:
增压柴油机加速时冒白烟

楼主不想要命了, 增压器损坏漏油后要排尽漏出的机油才能重新发动试机, 特别是有中冷发动机, 中冷器中的机油更加要排干净里面的机油不然会有飞车的危险, 以前有一客车就是因增压器损坏漏油坏在路上, 驾驶员急忙自己买个新的增压器装上, 没有排干净中冷器里的机油就试机, 当时马上飞车熄火都不不能停车, 因为中冷里面的机油, 柴油虽说没了但机油参加了燃烧, 最后造成离合器被离心力撕烂, 打穿飞轮壳, 打穿客车底板, 伤到坐在后排的乘客. , 要以此为戒啊员

楼主:
谢谢关心 这个倒没想到 不过换了新增压器后 把车子举起来 空跑了 好久 就是怠速的时候 能看到蓝烟 一加速就又是白烟笼罩了  对了 更换增压器器的时候 我顺便也把排气歧管也给更换了  以前也存在排气歧管漏气的现象

网友:
我是这样想的

我怀疑是白烟是水蒸汽,是不是有轻微的呲垫现象啊.当然这样肯定有一个或两个缸不能正常工作啊.发动机工作过程中有明显的异常抖动呢

楼主:
缸盖没有拆过 垫片的状态是正常的 也没发现有垫片被冲出的现象 不过EGRCooler是刚更换的 前面就是因为那漏水才更换的  更换后那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了

网友:
应该是机油的烟,大量机油蒸发没燃烧排出去了,如果呲缸垫的话,散热器也会有水翻出
问题还没解决吗?

网友:
有一个原因会产生这个现象,真空调节器或者EGR阀故障,导致EGR阀常开或长关。

网友(2008-08-12):
看看是不是该更换进气滤清了

网友:
原因是发动机喷油泵的提前角小了,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燃烧不充分造成的。上死点过大。

网友:
白烟应该是水蒸气吧!

网友:
有水气进入汽缸和燃烧不完全 在排气管里面燃烧都会引起冒白烟现象

网友(2008-09-17):
一般白烟都是有水或点火时间不对造成的

网友:
EGR中冷,这个东东用在柴油机上如果匹配不好是会有白烟产生的
( [% T; Y+ ~# }6 Y8 l如果感觉没有必要,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