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相交流电机的调速电路图和原理

楼主(2008-07-11):
单相交流电机的调速电路图和原理,控制器是us-52

网友:
单相交流电机调速器的工作原理是在电动机控制回路中串入双向可控硅,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从而控制电动机的端电压。当外接电源电压或负载波动引起转速变动时与电动机同軸联接的测速发电机输出信号通过积分器与转速给定信号比较,其误差放大后和过零触发信号经驱动移相触发器实现电压自动调整从而使转速稳定在给定值,需要改变转向时,只需将电动机正反转接头对换即可。
我没有us-52的电路原理图。该电路是较简单的带反馈可控硅调压电路。
接线原理图见下附件。

楼主:
谢谢斑竹指教!今天用调速控制器us-52试了一下,没有测速发电机的反馈信号就无法调速了,可为什么呢?

网友:
调速控制器电路由双向可控硅主电路、触发电路、给定电路、测速反馈电路组成。
工作时,给定电路在基准电压用电位器分压出设定电压与测速反馈电压比较后控制触发电路,触发电路控制可控硅调压。如果没有测速反馈信号,触发电路得不到控制信号,也就不能调速了。

网友(2008-11-09):
请问是不是变换电机绕组的首尾,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