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几种鉴别光缆优劣的简单方法

楼主(2008-07-11):
介绍几种鉴别光缆优劣的简单方法

网友:
建议小文件直接上传,现将楼主附件直接贴出。

介绍几种鉴别光缆优劣的简单方法
简介: 介绍几种鉴别光缆优劣的简单方法
关键字:光缆
一、外皮:室内光缆一般采用聚录乙烯或阻燃聚录乙烯,外表应光滑、光亮,具柔韧性,易剥离。劣质光缆外皮光洁度很差,容易和紧套、芳纶粘连。
室外光缆的PE护套应采用优质黑色聚乙烯,成缆后外皮平整、光亮、厚薄均匀、无气泡。劣质光缆的外皮一般使用回收材料生产,这种光缆表皮粗糙,因原料内有很多杂质,细看能发现光缆外皮有很多极细小坑哇,铺设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开裂、渗水。
二、光纤:正规光缆生产企业一般采用大厂的A级纤芯,一些低价劣质光缆通常使用C级、D级光纤和来路不明的走私光纤,这些光纤因来源复杂,出厂时间较长,往往已经发潮变色,且多模光纤里还经常混着单模光纤,而一般小厂缺乏必须的检测设备,不能对光纤的质量作出判断。因肉眼无法辨别这样的光纤,施工中碰常到的问题是:带宽很窄、传输距离短;粗细不均匀,不能和尾纤对接;光纤缺乏柔韧性,盘纤的时候一弯就断。
三、加强钢丝:正规生产厂家的室外光缆的钢丝是经过磷化处理的,表面呈灰色,这样的钢丝成缆后不增加氢损,不生锈,强度高。劣质光缆一般用细铁丝或铝丝代替,鉴别方法很容易--外表呈白色,捏在手上可以随意弯曲。用这样的钢丝生产的光缆氢损大,时间长了,挂光纤盒的两头就会生锈断裂。
四、钢铠:正规生产企业采用双面刷防锈涂料的纵包扎纹钢带,劣质光缆采用的是普通铁皮,通常只一面作过防锈处理。
五、松套管:光缆中装光纤的松套管应该使用PBT材料,这样的套管强度高,不变形,抗老化。劣质光缆通常用PVC料生产套管,这样的套管外径很薄,用手一捏就扁,与饮料吸管无异,一至三年即失去对光纤的保护作用。
六、纤膏:室外光缆内的纤膏可以防止光纤氧化,因水气进入发潮等,劣质光纤中用的纤膏很少,严重影响光纤的寿命。
七、阻水带:光缆用阻水带通过产品内部呈均匀分布的高吸水性树脂所具有的强有力的吸水性能,在浸透压、亲和性、橡胶弹力的共同作用下,1g高吸水性树脂能快速入比自重大350倍以上的纯水。并且,阻水粉一旦遇水就会即刻膨胀凝胶,此时不管给其施加多少压力,水分也不会被挤出。因此,用含吸水树脂的阻水带包覆缆线,万一缆线外壁破损,伤口部分的高吸水性树脂因膨胀而发挥密封效果,可以将水的进入阻止到最小限度。劣质光缆通常使用无纺布或纸带,一旦光缆外皮破损,会一起严重后果。
八、芳纶:又名凯夫拉,是一种高强度的化学纤维,目前在军工业用的最多,军用头盔、防弹背心就是这种材料生产。目前世界上只有杜邦和荷兰的阿克苏能生产,价格大约是三十多万一吨。室内光缆和电力架空光缆(ADSS)都是用芳纶纱作加强件,因芳纶成本较高,劣质室内光缆一般把外径做得很细,这样可以通过减少几股芳纶节约成本,这样的光缆在穿管的时候很容易被拉断。ADSS光缆是根据现场跨距、每秒风速来确定光缆中芳纶的使用股数,施工前务必仔细检查、确认。

楼主:
好的。以后会直接贴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