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用主机的燃油介绍

楼主(2008-07-11):
呵呵一点基础知识,希望有用的

网友:
感谢楼主支持本版!
以下内容为附件内容
1```MDO: 一般船上船员成为"轻柴油",HFO :一般称为"重油"

2```HFO 有根据黏度不同分为多种,比如180CST,380CST,750CST,黏度越大,说明比重越重,越难燃烧,一般也比较便宜.

3```对重油的燃烧,进机前的黏度,在各个柴油机中有明确说明.所有的重油都经过分油机分离处理(分离水分,渣质),加热器加热后经循环泵到喷射泵.这段管路还会有蒸汽拌热管路(一般加热到130度左右),但是燃烧过程会产生黑烟,碳分,硫化物等,造成空气污染

4```重油的保存过程中一般需要加热,以免凝固.

5```使用重油启动的柴油机必须有 良好的雾化,   高压缩比,  现在新造的船舶上使用的柴油机 基本上都可以满足 重油启动,另外,船舶公司为了节省费用,也鼓励多使用重油.

6```由于防污染条约(MARPOL) ,近海航行船舶不可以使用重油(空气污染),所以港口拖轮全部使用轻油.

另外,IMO新的燃油规定(2005),已经取代旧的了(1996),如果造船可能会涉及这个问题,新规定也是加强了环境保

楼主:
呵呵谢谢版主的帮忙。我不知道这里的做船用柴油机多不多的
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把本人的资料再发点上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欢迎大侠发一些船用柴油机的资料,有些是否发到船用设备栏目合适。请大侠自己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