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电弱电间的距离到底是多少?

楼主(2008-07-11):
强电弱电间的距离到底是多少?

网友:
呵呵,这些较小的文件请直接贴出内容,不要做附件了。谢谢!

楼主:
好的,以后会直接贴出的。

网友:
概括性的,谢谢了长长见识

网友(2008-08-17):
我来帮楼主粘贴出来:

强电弱电间的距离到底是多少?
简介: 请问:强弱电间的距离到底是多少?
关键字:距离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智能建筑时代的到来,不仅有大量的敷设在电缆桥架内的电缆、金属管道内的电缆、封闭式母线槽等强电线路垂直穿越高层建筑的楼板,还有大量的敷设在金属管内的弱电线路(如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系统线路、综合布线系统线路、通讯网络系统线路、信息网络系统线路、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线路、有线电视系统线路、有线广播系统线路以及扩声系统线路等)垂直穿越高层建筑的楼板。为了较好地解决强、弱电线路垂直穿越高层建筑楼板的问题,真正达到使用安全、操作方便、易于维护的目的,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范的要求设置专用的、使用面积较为合理的电气间。
       电气间是配电间及弱电间的总称。配电间的位置宜靠近配电分区负荷中心,应尽量减少干线电缆长度,并应避免临近热力管道、烟道、煤气管道以及潮湿(如卫生间、淋浴间)场所。电梯井及管道井不得穿越电气间,当条件允许时宜避免与电梯井及楼梯间相邻。弱电间的设置应满足《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第21章机房工程21.2条弱电间设计条文提出的要求。
       配电间及弱电间宜分别设置。如不具备此条件需合设时,应分别敷设在电气间两侧或采取隔离措施,以防止强电对弱电的干扰。配电间内的设备布置,如电缆桥架、照明箱、封闭式母线槽之间净距应不小于100mm。配电间内高压、低压或应急电源的电气线路相互之间应保持≥300mm的间距,或采取隔离措施,并且高压线应设有明显标志。同时,进人电气间应设有照明、火灾探测器等设施,不进人电气间应设有火灾探测器等设施。
       配电间的数量按楼层面积大小和建筑体形及防火分区等综合考虑。一般每建筑面积800m2左右设置一个配电间较为合理。弱电间的数量按建筑面积、系统出线的数量、路径等因素综合考虑。
电气间的设置分两种类型:

       1 进人电气间
       在通常情况下,一面墙敷设竖向管线(槽)或安装设备时,配电间进深的净距D1=1200~1500mm;弱电间进深的净距D2=1100~1400mm较为合理。配电间及弱电间的长度L1及L2可根据电气间内设置电气设备及管线(槽)的多少来确定。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提出“竖井大小除满足布线间隔及端子箱、配电箱布置所必须尺寸外,还宜在箱体前留有不小于0.8m操作、维护距离”的要求。设置在弱电间中的弱电设备,操作及维护距离虽然在《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条文中未做规定,但也不宜小于0.8m。

       2 不进人的电气间
       在通常情况下,配电间进深的净距D3=600~800mm;弱电间进深的净距D4=500~700mm。配电间及弱电间的长度L3及L4可根据电气间内设置电气设备及管线(槽)的多少来确定,详见图3,图4。
       进人电气间的门为单扇检修门,不进人电气间的检修门的数量可根据电气间内设置电气设备及管线(槽)的多少来确定,可设置单扇检修门、双扇检修门或多扇检修门。上述门的高度宜与同层其它门的高度一致,宽度不宜小于0.8m。电气间的检修门宜采用乙级防火门,并外开向公共通道。为防止水流进电气间内,电气间的检修门应设置300mm高的门坎或高出本层300mm。
       电气间的设置完成后,还需向结构专业提供电气间内楼板开洞的洞口尺寸。在通常情况下,配电间内楼板开洞的洞口宽度为300mm。弱电间内楼板开洞的洞口宽度为250mm。为统一起见,配电间及弱电间内楼板开洞的洞口宽度均为300mm亦可。配电间及弱电间内开洞的洞口长度与配电间及弱电间内净距的长度相同。为便于固定模板,电气间内楼板开洞的洞口应离墙50mm,详见图1~图4。
       电气间内垂直敷设在洞口中的电缆桥架,封闭式母线槽及金属线槽待施工完后,预留的洞口均应逐层用无机防火材料封堵。下面推荐一种封堵电气间内洞口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1)将洞口四周打毛;
       (2)在洞口下部采用金属膨胀螺栓固定木模板;
       (3)在洞口内浇灌50mm混凝土;
       (4)在洞口内填充防火棉,防火棉填充厚度视楼板厚度而定,假如楼板厚度为140mm,防火棉的填充厚度为60mm;
       (5)在洞口上部再浇灌30mm混凝土。混凝土养护一天后即可拆模。封堵洞口材料的厚度与楼板的厚度相同工程施工完成后,往往物业管理部门根据用房功能变化还需增加强、弱电线路,或若干年后需更换部分强、弱电线路,采用上述封堵洞口的方法,便于打开洞口,真正达到易于维护,易于更改强、弱电线路的目的。
       电缆穿钢管布线时,应在楼板预留钢管,布线完成后应添塞防火堵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