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海的三坐标怎么测跳动?

楼主(2008-07-12):
一个壳体零件有两个面。一个是B基准面,另外一个是直径为32(+0.025/0)圆柱的底面,图纸要求测量这两面的跳动,请问斑竹及各位高手用海的三坐标怎么测量,我个人认为是否应该标注为两面的平行度.图纸是外国的图纸.

网友:
我看了一下图纸,其实图纸标注没问题,你可以用把他转化为测量平面度,因为他们所表达的测量意义都是一样的!

网友:
這種標法是錯誤的吧,沒有面對面的跳動這種概念,要表達跳動,基準必須要能建立軸線。
此例中,你按平行度測量即可,但樓上說的平面度不確切,因為設計者是想表達兩個面之間的位置關係。

网友:
文件打不开,但有端面跳动这个概念。

楼主:
我个人比较同意3楼的方法,不知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说说看...

网友:
海的机器和软件能测跳动嘛?

网友(2009-04-26):
海的机器和软件能测跳动嘛?
疑惑中!

网友(2009-12-25):
从图纸上看明显为平行度公差,也可能是基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