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2X控制系统的线切割,BIOS的设置---求助

楼主(2008-07-12):
那位大侠有用CNC2X控制系统的线切割,很老的机床,是天津天仪生产的。
请把BIOS的设置的图贴上来。
小弟先谢了。

楼主:
没接触过就是难办啊,害我搞了一天!
不是BIOS的事,是电子硬盘让人给拆了。最后把系统装在硬盘上就搞定了。就怕没电子硬盘稳定。
以前遇到过BIOS设置不对造成的故障的,主要是中断的问题。
本来想联系厂家看看,可一问,人家早就不做这个了,那还有什么技术支持啊。
我得把那新的线切割的BIOS存档才行,万一丢了还能弄弄。

楼主:
看见ISA插槽上有块卡,还以为电子盘在卡上面呢!结果不是,而是一块IDE接口的电子盘。

网友(2008-09-17):
呵呵,我们那台天仪的一年前报废了  xy 丝杆都更换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