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压器进油管的密封老是出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12):
最近遇到个难题,增压器进油管的密封老是出问题,不是安装困难就是密封不严,各位 手头上有没有油管密封的资料介绍给俺看下

网友:
密封问题

密封漏油有几种可能:其一密封材料韧性差、其二与密封配合处的光洁度差。建议检查与密封配合的零件,用磨床精磨后用布轮抛光。同时更换优质的密封。

楼主:
谢谢 我试试看

网友:
通常是材料问题。是什么密封件?

网友:
和密封形式有关,如果是用橡胶件密封,一般情况不会泄漏,除非材料用错。

楼主:
用的是45号 经过热处理的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