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的基本尺寸必须选择国标推荐的匹配值吗?

楼主(2008-07-12):
蜗杆的基本尺寸必须选择国标推荐的匹配值吗?国家标准规定了蜗杆传动的中心距、蜗杆头数、模数、分度圆直径的匹配值设计时必须保证参数之间的匹配吗?

网友(2011-02-15):
同问,有很多不懂的问题

网友(2011-04-08):
不一定,那些只是参考,主要是为了方便校核和减少滚刀数量

网友:
可以不按国家标准,但是,你要自制蜗轮滚刀,同时,蜗杆的螺距要在车床上能够加工才行,当然,你也可以改变车床的挂轮,只是太麻烦了,同时制造成本也会很高,今后的维修,备件都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