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孔的作用---请教

楼主(2008-07-12):
各位网友:最近有一事不明,液体流过薄壁小孔的流量压力损失非常小 ,薄壁小孔常用作液压系统的节流器,如节流阀的节流口,那么节流阀又是怎么调速的?经过薄壁孔的压力与流量是怎么变化的?

请指点一二。

网友:
液体流过薄壁小孔的流量与压差有关系.

网友:
一般情况下,薄壁小孔作固定阻尼使用。这在先导阀中应用的比较多。薄壁小孔的流量是:
我不会打根号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