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现场接触过钢丝打捆机的兄弟吗?

楼主(2008-07-13):
我想了解一下钢丝打捆机的故障情况,请各位大虾说说现场的故障情况和频率。

网友(2008-08-29):
打捆机

目前市场上使用最多的是Sunds和Morgan的打捆机,据说SMS正在推广打捆机

网友(2008-10-09):
有问题说吧,我们也在做打捆机,北航的

网友:
棒材打捆机很多是森德斯的仿造,但是故障率太高,特别是K型头,穿线时故障太多,虽然仿造的可以用6.5甚至8mm的高线,但是相对进口只能用5.5的要粗糙的多,国内有很多光北京就不下于5家生产比如首钢\康瑞普等,高线的打捆机也是鱼目混珠的多,注意安全,有个别厂家的产品曾经穿线时穿死过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