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前后塑料保险杠里面那个冲压横梁,学名是啥?

楼主(2008-07-13):
请问各位大侠,汽车前后塑料保险杠里面那个冲压横梁学名是啥?是怎样加工的?
他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他的材料是什么?求教?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咋就没人知道呢?郁闷中

网友:
叫防撞粱,主要是变形吸能,
有的是金属的,一般冲压加焊接;
还有是塑料的,具体材料忘了,注疏成型。
成本低一点就用钢管

楼主:
用钢管行吗?表示怀疑?请问他的作用是啥呢?是高速碰撞时的保护吗?楼上的,能否介绍一下啊,如有实际的图片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2008-11-15):
学名叫前风挡下横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