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CNC加工中心,选用何种刀柄?

楼主(2008-07-13):
我们买了一台HASS的加工中心转速15000转,BT40
请问各位 :    选用何种刀柄,啥牌子的比较好,大概的价格在多少银子。

谢谢!

网友:
你是说设备最高转速吧?
你的产品加工需要多少转速?如果你的加工实际转速不高就没什么意义了,要求高就要配有动平衡调整或有动平衡设计的刀柄。每个厂家的刀柄、不同型号、精度的价格会相差很大的,你问的不够详细。
顺便问问,你用什么刀具?加工什么材料?精度要求高吗?

楼主:
楼上的我们的转速在8K-10K之间,可能会采用金刚石刀具,加工国产的铝合金6060 和6082 精度要求一般,只是不能有毛刺,下一工序为焊接,所以对毛刺要求较高。刀柄希望优先考虑进口的,等量产后,在慢慢国产化。

网友:
BT40已经是刀柄标准了。至于选用何种类型的刀柄,是夹套,侧固,液压,热套,那要根据你的具体刀具类型来定的。比如说,铣刀一般用侧固的刀柄,金刚石铰刀一般用液压刀柄或热套刀柄。6060和6082铝合金,先查一下硅的含量,再选择合适的刀具和适当的切削参数。铝合金有很多去毛刺的方法,比如说手工去毛刺,振动去毛刺,化学方法等,要根据你的工件的要求及你厂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网友(2008-09-06):
高速机床铣削一般用热装刀柄多,适合高速铣;孔加工用液压刀柄多,可保证精度

网友:
转速达到8000转以上的时候,机床对刀柄的动平衡要求就开始很敏感了
如果你要用15000转的速度加工,那么刀柄的动平衡处理至少应该达到G6.3/15000转,最好是能达到G2.5/15000转.
这个要求的刀柄,普通的国产刀柄包括台湾产的,一般都不是很合适了 ,短期可能看不出来,但时间长了,对机床的主轴的精度和寿命的影响是巨大的.
你可以考虑那种已经标示清楚了动平衡性能的刀柄,比如,日研/BIG的某些系列刀柄,还有美国COMMAND刀柄(最早倡导刀柄动平衡概念的刀柄),还有其他一些等等.不过,这些经过动平衡处理的刀柄,价格会比普通刀柄贵

网友:
你买瑞士的rego-fix的弹簧夹头刀柄吧,这个动平衡过,可以选配平衡环;弹簧套和锁紧螺母都是精磨的;具有足够大的夹持力,不会掉刀。

网友:
既然是高速的,那怎么也至少是SK40标准的刀柄啊,BT40适合重载切削

网友(2009-04-09):
本月有一个三菱刀具的技术研讨会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网友(2009-05-11):
还是选择HSK

网友:
command得不错,一般都可以达到一万多转,价格也不会很贵

网友:
既然转速很高,就用HSk

网友:
BIG的美夹高速刀柄,20000转G值3

网友:
楼主已经说了是BT40的刀柄,换用HSK,难道要换机场主轴吗?
12# dylbn

网友:
用德国雄克和日本BIG刀柄都不错

网友(2009-10-09):
我要买个刀柄JT50,供应商报给我SK50,说和JT50是一样的!我比较犹豫,请教一下是否一样?

网友(2010-07-20):
Schunk的HSK A系列的液压刀柄 价格250EUR/pc  包括冷却管和芯片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全球 采购价格

网友:
刀柄还是买大昭和(BIG)或者NIKKEN的,质量都不错,15000RPM以下是没有问题的。目前国外刀柄大都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再说,现在15000转的床子算不上高速机了。

网友:
不要迷信进口,据我所知,很多所谓进口刀柄都是在国内生产,或者找国内厂家OEM做的。
1W转,国产刀柄够用了,关键是你在买的时候表面你的使用条件。

网友:
command就好吗???其实这个东东最好不要相信老米,老米的东西很多都不是自己做的,敢肯定老米的这种东东绝大部分靠外OEM。如果讲求内在质量,还是用德国的吧。

网友:
 2.3 Big-plus工具系统

  Big-plus刀柄由日本大昭和精机公司(Big-Daishowa Seiki)研制,并且成功申请了专利进行技术保护,与7:24刀柄可兼容互换。Big-plus工具系统结构利用主轴内孔的弹性膨胀锁紧后补偿问隙,缩小刀柄装入主轴后与端面的间隙,保证刀柄与主轴端面配合。工作时,刀柄装入主轴后在主轴端面与刀柄法兰之间留有约0.02mm的间隙,当刀柄被拉紧后,主轴端口弹性扩张,实现锥面与端面的同时接触,避免因主轴的扩张造成刀柄的轴向移动。Big-plus系统的主轴和刀柄制造精度非常高,保证系统的整体性能,被日本高速机床厂商普遍采用。

  与BT锥柄相比,Big-plus锥柄的弯矩承载能力因有一支撑直径而提高,增强了装夹稳定性。Big-plus工具系统刚性高,有衰减振动功能,在高速切削时可减少刀柄跳动,提高重复换刀精度,延长刀具的寿命,在高速加工领域可获得较高加工精度。

网友:
瓦尔特的`全系列刀柄中找找`性价比`选择

网友:
还是选择HSK
引用 网友A:

    再主轴?还是加转换套?

网友:
同意4楼的观点,很全面

网友:
太笼统了,谁知道你想用什么什么档次的刀具啊,愿意花钱的话还是买欧洲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