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装配开槽有必要吗

楼主(2008-07-13):
下图中,平放两个板对接焊,第三个板立放,图中提示立放的板在经过前两件的焊缝时,要开槽,有此必须吗?

网友:
可能是为了移动 方便 设置的钩环

网友:

此装配开槽有必要吗% ?: `+ P# I/ d2 O. ~
回复:图中件1、件2为对接焊,件3为立板。件1、件2其板材在对接焊前随着板厚的不同、图纸工艺要求的不同,可能开有坡口。图中件3要求开槽,就是表达了件1、件2之间的焊缝其焊后必须达到等强度要求(当然焊条、焊接规范等应符合要求)。为满足对接焊缝达到等强度质量要求:即焊缝表面不能低于母材件1、件2.的表面。所以,件3才开槽以避开焊道(保证焊缝外观饱满)。否则,件3挡住了焊道。焊缝强度就会降低,这是不允许的。

网友:
有必要开槽,否则第三个板处的焊缝要磨平,以保证第三个板与前两快板的间隙均匀

网友:
可否注释焊后磨平

网友:
过焊口的主要作用就是:一者方便焊接,再者,减少焊接应力。

网友:
主要是为了避免焊缝多个方向上的应力在两道焊缝接头处造成应力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