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该液压回路?

楼主(2008-07-13):
我现在设计一液压系统,执行件为两个马达和一个油缸,分别用两台双向变量泵和两个双向变量马达组成两个闭式回路,但是不知道油缸的支路该如何设计,如何接到系统中去?
请家个帮忙提供一个方案.
谢谢!

网友:
两个闭式系统用于两个马达,只好另加一个控制油缸的油源了

网友:

你可以选各厂家用于闭环行走系统的三联泵配置即可,两个变量泵供两侧行走马达,一个小泵供转向油缸。REXROTH太贵,交货期忍无可忍。SAUER和COMER等都可以。

网友:
串联三个泵吧~~

网友:
闭环行走系统的三联泵配置即可,

同轴并联的二联泵。
闭环行走系统的三联泵配置,厂家均可以根据要求组合,附图是个两联泵,供参考。意大利COMER公司的V0变量泵。
如果用在闭环自行走机械上,两个泵控制两侧马达,也无需转向油缸,控制两个泵、马达的转速就可以实现转向操作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除了用三联泵,没别的办法吗?现在系统配置要求是两台泵,可否在其中一个回路中加一个换向阀,油缸工作的时候切断其中一个马达(马达和油缸不同时工作),但是不知道用什么阀控制呢?多路阀吗?

网友:
呵呵!给出具体的使用场合,和工作压力流量,

网友:
把泵和马达的参数发上来,油缸使用时间也要。切换使用是好主意,结构也不复杂,可避免功率浪费,但不是完全闭式回路了
切记一个设计原则。简单就是最好!

楼主:
系统工作压力为21MPA,两回路流量分别为90L/MIN,156L/MIN.油缸该接到那个回路呢?如何接入?什么阀控制?

网友:
越讲越乱!应用场合呢?

楼主:
设计回路和工作场合有什么关系呢 ?
就是马达和油缸不同时工作,如何用一台泵和方向控制阀实现两者之间的切换,用多路阀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工程机械,工业液压和机床液压等方面的设计是不同的。不同的场合应用不同的液压系统。我把工程机械上的设备用在机床上可以吗?

网友:
应把图画出,方好提建议!!!!!!!

网友:
用多路阀是可以的。由于问题描述得不详细。假如有联合作业的要求,有些时候可以这样:分一路出来,单向阀后接个蓄能器,然后接控制阀件,执行元件。

楼主:
我现在做的是船上用的液压动力站,执行元件为两个马达和一个油缸,其中两个马达同时工作,和油缸不同时工作,在其中一个马达的回路中接入油缸的控制回路,就是不知道如何接入,考虑用多路阀控制,不知道可不可以.
各位有好的方案,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双向变量泵不能用多路阀控制

双向变量泵不能用多路阀控制
若是两个双向定量泵来控制双向马达,双向闭式回路串接多路阀理论上是行不通。
比增加一个泵风险大多了,除非你可以做到:
1,选负载感应多路阀,并考虑多路阀的负载感应回路如何驱动变量泵?
2,在电气上如何实现双向变量泵的单向控制?
3,闭环成开环了,要考虑如何补充闭环回路的供油?如何增加补油泵的排量,供油是开式
我认为可以选择单旋向变量泵和负载感应多路阀实现你的方案:
两个马达的工作流量多少,压力多少?
油缸的工作流量多少,压力多少?

网友:
如果是双出轴的油缸,可以接。如是单出轴的油缸,也是有方案解决的,但花费可能比加一个泵还要大,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