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刹车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13):
我发现很多车工在实际操作的时候,都会利用反转来刹车,其实也不是完全反转,但是我听见“匡”的一声响,估计是已经挂到反转的挡位上了。不知这样操作是否会对车床有损坏?如果采用挂到中间的刹车档位,等车床停止转动的话时间肯定要长一些的。

楼主:
不会吧,这么长时间竟然没人能回答

网友A:
车床原则上是不允许采用反转制动的,反转制动会传动系中齿轮和轴的损坏.
正确的方法是:空档位置,制动带制动.如果时间长,可调整制动带和摩擦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原则上是不允许采用反转制动的,反转制动会传动系中齿轮和轴的损坏.
正确的方法是:空档位置,制动带制动.如果时间长,可调整制动带和摩擦片.

原则上是这样,那么实际操作中大家又是如何做的呢?

有没有人试过因为这样操作导致齿轮和轴的损坏呢?

谢谢!

网友:
呢D就叫做学坏师,系人都知道会损坏机床架拉!

楼主:
那看来首先是要通过把刹车调好,这个才是最基本的。

网友B:
反转制动是机加行业计件制常用的方法,不是瞬间制动,而是缩短停止时间,对机床影响不大,只是摩擦片磨损快,一般三到五年就报废(中间包括一到两次的摩擦片嘭沙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转制动是机加行业计件制常用的方法,不是瞬间制动,而是缩短停止时间,对机床影响不大,只是摩擦片磨损快,一般三到五年就报废(中间包括一到两次的摩擦片嘭沙修复)。

说的对,支持。普车的离合器是双向离合器,抬起手柄,正转结合,放下手柄,刹车位,下压手柄,反转结合,如果这样怕打齿轮的话,螺纹就没法车了。但是离合器和刹车带一定要调好。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各位的意见了!

网友C:
7楼和8楼说的不全面,像C616车床,不像6140一样,打反车是通过电机反转实现的,靠打反车停车,对齿轮冲击非常大,早期16床没有脚刹车的时候,许多企业都把反车功能给拆掉了,就是因为打反车容易损坏机床。

网友:
引用 网友C:
7楼和8楼说的不全面,像C616车床,不像6140一样,打反车是通过电机反转实现的,靠打反车停车,对齿轮冲击非常大,早期16床没有脚刹车的时候,许多企业都把反车功能给拆掉了,就是因为打反车容易损坏机床。

这个说的比较全面。

网友:
刚好昨天和一位老师傅讨论了这个话题。
我用了3年的C618车床,都是用正反转停车的,也没见坏过什么零件,皮带很容易松是真的,正反电器开关老是坏。(大家别学我哟,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能因为恶小而为!)
另,8年前用了西德的一台车床,乖乖,1000转,刹车,一秒就能停,并且很均匀的,声音也很好听,加工12mm的导程,退刀槽18mm宽,开了180转,正反转加工的,很爽。

网友:
我支持七楼、八楼的意见,机床操作是允许这样使用的,使用年限长的车床有的是,没有见到反制动把机床搞坏的。

网友:
不允许。你可以试试,现在的机床如果这样的刹车法的话,我敢说,不下10次,就能把拨叉或者齿轮打坏。瞧好吧!

网友:
我的妈呀
各位或前辈或平辈或后辈,
有没有能列列数据,举举例子来一个权威一点的结论的呢?
这样百家争鸣,我来学习的看了就晕了
各位大虾行行好  给我个痛快吧

网友:
常见是早期的普车在18以下是电机反转制动,觉得很不安全,特别是高转速下。再大点的普车是用双向离合器,离合器有缓冲作用,用反转制动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车床有制动时间要求的,忘记了是在车工手册上还是在维修手册上了,大概就和我上面说的德国的车床的制动时间差不多,(好像是1000转制动时间是--30转内停止),实在是忘了具体是多少。    大家帮查找一下!

不让工人用正反转停车的根本是搞好制动时间,并让大家知道,设备坏了,就耽误自己的赚钱时间,哈哈

回前面的贴:
车螺纹毕竟不是普车的强项,也不可能长期车螺纹,何况还有很多种车螺纹的方法,不一定要正反转。
车螺纹也不会是很高的速度的(很多高速车螺纹的多是用   起虎口   的方法车的),所以,即使是正反转的,对设备也不会有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