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机在关机了上滑块还是往下溜呢?

楼主(2008-07-13):
请问各位,油压机在关机了上滑块还是往下溜呢?
是不是油压有问题啊,可我们用的都是液压油啊。

各位帮帮忙! 谢谢!

网友:
锁紧回路失效,可能是油脏,阀件磨损。

网友:
也不排除支撑的油缸由于内漏而产生该现象。

网友:
打开支撑油缸的回油管路,如果有油流出,则检查锁紧回路;如果无油流出,则检查油缸是否内泄。

网友:
在油缸与阀件之间回油路加个单向阀,举升后关闭单向阀。下溜,油缸问题。不下溜,阀件问题。取出阀芯检查,无表面伤痕,阀体的损伤造成内泄。或密封件问题。

网友A:
不加单向阀,加球阀也行。

网友:
看看管路里面有空气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加单向阀,加球阀也行。

对的,球阀带手柄。

网友:
调整油缸背压,如果不起作用,要看换向阀的中位方式,具体要看液压图。都排除后再找液压缸活塞密封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油缸密封件泄漏,油缸的管道有泄漏没有,如果没有就检查一下液压锁看是不是阀芯磨损了。

网友:
看了学到很多~~

网友:
1.背压阀压力设置太低
2.油脏将背压阀卡住
3.油缸内泄漏

网友:
5楼的方法很好

网友(2008-08-21):
呵呵,都是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油缸泄露或平衡阀压力调整不好(泄露)吧!

网友:
可能内漏了的

网友(2011-03-21):
多大吨位的 如果大的话缓慢掉 的 话 很正常

网友:
看看是不是插装阀密封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腔平衡阀背压不够,或阀内泄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