藕合器里面装得是什么油?

楼主(2008-07-13):
各位网友: 请问联轴器中的藕合器里面装得是什么油,其他的油可以吗?为什么?

网友:
机械的耦合器不知道是什么,电工的光电耦合器里面有白金,我们这有人把坏的拆了打白金项链,戒子。

网友:
液力耦和器中一般用液力油,也有用液压油。

网友(2008-09-07):
液压油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