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铜后再热外理,这是为什么?

楼主(2008-07-14):
前几天去热处理厂,看见别的的产品是先镀铜(看起来象铜),再来热处理,好象是渗碳什么的,
这是为什么啊,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谢谢!

网友:
保护不渗碳处,不被渗碳到

 渗碳零件注意事项:
        (1)渗碳前的预处理正火--目的是改善材料原始组织、减少带状、消除魏氏组织,使表面粗糙度变细,消除材料流线不合理状态。正火工艺;用860--980C空冷、179--217HBS
        (2)渗碳后需进行机械加工的工件,硬度不应高于30HRC。
        (3)对于有薄壁沟槽的渗碳淬火零件,薄壁沟槽处不能先于渗碳之前加工。
        (4)不得用镀锌的方法防渗碳。
        防止渗碳方法
        (1)加大余量法---在不需要渗碳的部位预先留出一定的加工余量,其留量比渗碳层深度大一倍以上。渗碳后先车去渗碳层再转淬火。
        (2)镀铜法---在不需渗碳的部位电镀一层0.02--0.04mm的铜,铜层要致密,不得暴露原金属。
        (3)涂料法---在不需渗碳的部位涂上防渗涂料。
        (4)工装法----自制专用工装,把不需渗碳的部位封闭密封。

网友:
不知楼主看到的是什么产品啊,
一般镀铜后再渗碳淬火的产品,目的有2
其一没有镀铜的部位,渗碳淬火为提高其部位的含碳量,得到高的硬度HRC52-64,最终达到高硬度和耐磨的性能。
其二镀铜的部位,是为防止渗碳,淬火时硬度变化不会太大(一般在HRC28-43), 最终保留本来的很好的塑性、韧性和抗拉伸性。

楼主:
感觉镀的是铜,我是看到红铜色,才去看的,有个部位镀好了,又车了一刀.
谢谢楼上二位

网友(2008-09-13):
淬火件能和铜放在一起吗?会不会引起裂纹?

网友(2013-06-29):
我以前见的是先镀铜,再将要渗碳的部位加工.铜脆是金属的Cu%高造成的,在900-920渗碳还未合金化(熔点1084),不能使Cu%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