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量具来检验这几个尺寸?

楼主(2008-07-14):
最近要检验一个大圆筒,圆筒直径1828,公差+-1mm。圆筒内还有一些安装部件,其中有个尺寸1168,公差+-0.15mm。
请问,可以用什么量具来检验这几个尺寸。如果是卡尺,有那么大的卡尺吗?
谢谢!

网友:
有这么大的卡尺: 选1000~2000MM的卡尺(需要两个人抬着检测...)

网友:
记得6-7年前这样的卡尺就1W多人民币。使用很麻烦——太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卡尺让我想起了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应该也是要两个人抬的~~~
现在应该不会再用那么笨的方法吧,量测误差肯定会超过公差的~~~
个人感觉这个东西肯定是用光学仪器来量的,问问扬天测量版主看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是啊,这类大工件是怎么测量的,难道要去订做?大型工程的大家伙的精度要求还要那么高,期待有人解答。可不可以用光栅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同意小汪的说法“这类大工件是怎么测量的”。
我们很希望知道大件到底应该如何检测呢?请大侠指教

楼主:
是啊,哪位大侠系统的来讲解一下吧。

网友C:
有激光跟踪仪比较轻便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激光跟踪仪是什么设备?原理是什么?
是否可以发点图片呢~~~

楼主:
找到了光栅尺的介绍:

现在市场上进行数显改造的产品主要有三种产品:光栅尺,磁栅尺,球栅尺。三种产品各有自己的优势,但就改造中小型普通而言光栅尺是个不错的选择,它具有价格低,分辨率高,质量稳定,安装方便的优点。下面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光栅尺:光栅尺即线位移光栅传感器,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产品,它是利用光栅的莫尔条纹和光电转换技术,在3mm的附法玻璃上镀铬刻1μ为一道的透明长度尺,然后把它粘在铝尺上,靠光折射或透射反馈到感应器中进行计量。光栅尺分为敞开式和封闭式两类。其中敞开式为高精度型,输出波形为正弦波,主要用于精密仪器的数字化改造。最高分辨率可达0.1 μm;封闭式则主要用于普通机床,仪器的数字化改造,输出波形为方波。敞开式传感器由光栅尺和光栅读数头两部分组成。封闭式传感器由光栅尺、光栅读数头及壳体三部分整装部件。按外型分类为小型尺,标准型尺、大型尺三类。 产品型号为GBC2-B10型(小型)、GBC2-B20型(标准型)、GBC2-B30型(大型),大型尺最长可做到3000mm 。
光栅尺本身是不带显示的功能,所以必须有与其配套的数显表。光栅尺数显表的输出数据连接到采用锁存器74HC374构成的并行输入接口上。锁存器的锁存触发信号由“采样方式选择”产生。在触发信号的上升沿把输入数据锁存到锁存器中。“采样方式选择”采用四选一模拟开关CD4052和单稳74HC123构成。单稳用于对输入信号整形。模拟开关的输入信号有外接触发信号、内部定时触发信号、手动触发信号三种。外接触发信号可以用标准信号源产生。内部定时触发信号采用晶体振荡器振荡产生的信号经分频后产生。晶振频率选为1MHZ。分频器由4片74HC161级连而成,最大分频数为65535。触发信号同时还接到微机的外部中断IRQ2上,微机接收到中断后就自动读入输入数据。采样方式和分频器的分频系数及光栅尺数显表由微机通过并行输出接口控制。译码器采用GAL20V8产生扩展接口的片选信号。
线位移光栅传感器显示系统主要应用于直线移动导轨机构,可实现移动量的精确显示和自动化控制,已广泛应用于机床加工和仪器的精密测量。该产品已形成多种系列,品种齐全,制作精巧,技术先进。广泛应用于车床、铣床、镗床、磨床、线切割、火花机、钻孔机等机床的位移测量系统改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激光跟踪仪比较轻便

激光跟踪仪轻便吗?我咋记得个头也挺大的?

一米多长的东西,可以用个手动三座标打打。

这两样都是挺贵的东西,如果是小批量加工,好像没必要专门买这种玩意

网友:
比如一个大的机床床身,从加工部位看应该属于比较精密的零件啦。机床厂是如何检测呢?
有机床厂的大侠可以讲解一下吗?

再比如,大学实习时看到江南造船厂在加工曲轴——当然应该认为这个件是很精密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精密加工的零件——足有三层楼高。它的尺寸怎么检测呢?使用什么检具呢?

网友:
为这个问题楼主和我有几次短消息交流,我最后的建议是委托有能力的单位检测,因为只有几件;
         亮剑兄提到的大卡尺,现在的超轻型电子卡尺1500毫米的只有几公斤重;
         激光跟踪仪之类的也有块头不很大的;
         机床床身,从加工部位看应该属于比较精密的零件啦,机床厂家有自己的仪器,其实很简单,导轨直线度,平面度,垂直度几个指标多一些,很多像准直仪之类的传统东东都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实现,没有仪器的可以委托专门检测机构代检,还有的就靠机床保证不捡(别不信)
       江南造船厂的大曲轴,会不会就不检呢 不一定很精密的,05年有一个军工厂有三米的曲轴的确精度高,要测,美国人要40万美元,他们犹豫,后来我问他们效率有要求吗?他们说没有,我答应他们这样可以30万人民币搞定,最后经过内部讨论人家认为机床可以保证所以不检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俺就是怀疑他们是不是不检测呢?

网友:
我们给老萨干过,根本就不检,他们有个代表在我们厂,车间看一下就ok了,签字给美元,好像是1100mm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像不符合认证的规范啊。不知道知道认证的同志们在标准中有没有特例。

特别是大型机床制造厂和大型发动机厂,他们怎么通过的认证呢?

网友:
不知道,一重的高手有在线的么?问一下。我们厂的c大11是最大的设备了。没有必要买大的量具。

网友F:
便携式的三坐标测量仪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便携式的三坐标测量仪可不可以?

测量楼主的公差精度勉强可以,后面提到一些用的就便携式的三坐标测量仪不行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想的这样复杂呢?
对方有没有能力加工?
有,凭什么?
检测手段还是加工手段?
是加工手段,你不放心,你拿出证据,拿不出来,找对方干什么?
乖乖听任对方摆布,不干?
那你就审查对方的加工资质,制成加工设备,工艺/过程运用推理完成检验啊,
啊!
还不能让你放心?
花钱找扬天测量。没有别的办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
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想的这样复杂呢?    难道想检测它就是想的复杂?!
对方有没有能力加工?    管得了那么多吗?!

有,凭什么?    凭什么说有?!说不定是烂货呢?!
检测手段还是加工手段?     讨论的就是检测手段问题嘛!!!
是加工手段,你不放心,你拿出证据,拿不出来,找对方干什么?    你不能证明你自己干的怎么样,卖的什么东西啊!!!

乖乖听任对方摆布,不干?    难道不能有一个起码的知情权?!

那你就审查对方的加工资质,制成加工设备,工艺/过程运用推理完成检验啊,   你作为一个简单的购买方,凭什么“审查对方的加工资质,制成加工设备,工艺/过程运用推理完成检验啊”,而且那么复杂,岂不是给自己找事情做?!
啊!
还不能让你放心?
花钱找扬天测量。没有别的办法了。    只有这一句算你说对啦。

看看你还有什么说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想的这样复杂呢?    难道想检测它就是想的复杂?!
你检测不了想也没有用,梦中花

对方有没有能力加工?    管得了那么多吗?!
不管怎么给人家图纸加工,自己的哦

有,凭什么?    凭什么说有?!说不定是烂货呢?!
所以要管,就要管,不管那你就是鸡蛋
检测手段还是加工手段?     讨论的就是检测手段问题嘛!!!
你有办法?
是加工手段,你不放心,你拿出证据,拿不出来,找对方干什么?    你不能证明你自己干的怎么样,卖的什么东西啊!!!
人家可以干,就有一般常用的检策工具,并且你可以通过检定日期看···

乖乖听任对方摆布,不干?    难道不能有一个起码的知情权?!
技不如人,亮剑死翘翘
那你就审查对方的加工资质,制成加工设备,工艺/过程运用推理完成检验啊,   你作为一个简单的购买方,凭什么“审查对方的加工资质,制成加工设备,工艺/过程运用推理完成检验啊”,而且那么复杂,岂不是给自己找事情做?!
找第三方啊,笨

啊!
还不能让你放心?
花钱找扬天测量。没有别的办法了。    只有这一句算你说对啦。
想杂我砖头,挑我错别字吧

看看你还有什么说的!!!

网友H:
两剑(箭)PK,有意思~~期待更精彩的对话,不过别伤和气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两剑(箭)PK,有意思~~期待更精彩的对话,不过别伤和气哈

前半句没问题,后半句纯属多虑:lol

网友:
目标还没达到
某人还须努力
要接招
我可下的你的注

网友I:
像楼主的工件,量不大的话,我们通常上数显得镗床校一下就好了。通常我们的床身(我们是大型冷镦设备,重量50吨到200吨之间,体积大的我们基本是龙门三坐标,12米*6米*4米

楼主:
今天打电话过来,说这个有一个尺寸,700多的,差了0.5个毫米,sigh。
我上次打电话问他们有什么量具没有,竟然回答说没有,晕死。
靠数控真的可以保证吗?那个0.5mm是怎么回事?
还有,这么大的筒子,怎么来测它的圆度?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立刻过来看看人家楼主写的东西,哎,俺怎么批评你呢?拍你一下。

引用 楼主:
今天打电话过来,说这个有一个尺寸,700多的,差了0.5个毫米,sigh。
我上次打电话问他们有什么量具没有,竟然回答说没有,晕死。
靠数控真的可以保证吗?那个0.5mm是怎么回事?
还有,这么大的筒子,怎么来测它的 ...

网友:
怎么测不好说,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测量方法不一样:被测参数、检测频次、现有的测量工具等等。对于楼主来说,首先你要大家知道你有什么设备,然后才可能根据你的现有设备或者量具来想办法解决问题。比如27楼人家有龙门三坐标,那不是玩着就测了吗?

网友:
大家这都争的是什么呀,什么能检不能检的,有必要检的尺寸都要件,无论大件小件,尺寸大的也一样要检,
不可能所有厂都有大的检具,大尺寸作样板量具,到专业厂校准,大量具有些有可拆量块,可以检几个尺寸,
很简单的东西,比这大的水轮机,大的轧机不都得检吗,一般的工程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问过熊猫,好像他对于供应商不是很了解。这就是我们希望有检测手段的根本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J:

最佳答案:“大尺寸作样板量具,到专业厂校准”!

可是,35#说的单件生产的确是个问题啊。

网友H:
熊猫,告诉你个简单异形的办法~~~
拿一个细绳,围着工件绕一圈,周长除以π
在小数点第四位开始四舍五入就OK了~~~
看看,多低的成本 :lol

楼主:
供应商是领导决定的,我刚接手这个项目没多久,很多东西都不了解的。
而且精加工他们是送到另一个厂里去的,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他们都有哪些设备。
现在是东西快要做好了,要让我们过去验收一下,这才有这个帖子。
我们都是单件生产,而且结构比较复杂,量测尺寸较多,做大尺寸样板是不是太贵了啊?
谢谢各位。

网友:
对于第一次加工,确实需要知道加工能力是否能达到,工艺是否合理。
可以找有测量能力的公司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H:
熊猫,告诉你个简单异形的办法~~~
拿一个细绳,围着工件绕一圈,周长除以π
在小数点第四位开始四舍五入就OK了~~~
看看,多低的成本 :lol

,还有个办法就是测下面积,除以π,再开方,这样精度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像楼主的工件,量不大的话,我们通常上数显得镗床校一下就好了。通常我们的床身(我们是大型冷镦设备,重量50吨到200吨之间,体积大的我们基本是龙门三坐标,12米*6米*4米

用数显镗床校一下阿,就这个办法方便快捷

网友:
做一个1828mm长的块,用卡尺量出量出圆筒与块的差值就可以了

网友:
单件生产,也是做大的样板量具,可以组合你现有的卡尺和千分尺,道理是一样的,大件厂都有许多大的样板量具,现在的人好取巧,总想有什么办法,尽量少花钱,少买量具,最好是什么都没有就把活检了,不知现在是怎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过街蛤蟆大侠说的是,某些人总是以为设备保证、不要检测。反正俺不相信。什么东西不检测能行吗?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便携式的三坐标测量,精度也能达到

网友:
找专业的人测量了,不过用三坐标应该还行
龙门的哦

网友:
我建议可以查一下泰勒的产品,我记得好像有一种叫激光比对测长仪的机器,使用在造船厂的,此种一起分两部分,一部份固定好发出光信号,一部分也同时固定好来接收,好像是通过时间还是速度来计算距离的!也可以测直线度等要素!两部分仪器自动可以找正配合!

网友:
拍下来 扫描到电脑 通过测量软件算

网友:
说一下我的想法:用红外线测距仪应该可以吧。普通民用的很便宜,可以精确到mm,但是精度估计一般,不知有没有工业用的,那些应该精度高一些。
或者看看能不能用“量块”,就是不知有没有这么长的量块,要不然定做一个上磨床应该就可以了吧,不会很贵吧。

网友(2008-10-22):
奇怪。我怎么看人家是用行车吊着千分尺去检的。两个人好象抬不动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那么大的卡尺!我卖过3米的卡尺重量4公斤,一个人足够搞定这个尺寸测量,两米的也就2.5公斤左右!

网友:
有那么大的卡尺!我卖过3米的卡尺重量4公斤,一个人足够搞定这个尺寸测量,两米的也就2.5公斤左右!我同事卖过4米的超轻卡尺。

网友:
很简单的,使用图片上的工具很容易检测

网友(2008-12-03):
这么大的公差,用卡尺就足够了

网友(2009-03-22):
这么大的零件,加工和测量都不方便啊.

网友(2011-05-13):
有一种弦规,就是来检测大直径的,桥板搭在圆周上,中间的弦齿带有刻度,伸下来碰到工件圆周,刻度会显示直径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