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1203是什么钢,对应国内的牌号是多少?

楼主(2008-07-14):
一个德国客户图纸上写材料为: DIN 1541-2.00-ST1203-DIN 1623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是什么材料,对应国内的牌号是多少啊?

网友A:
我们都是用Q235来替代的,主要用来做控制箱用的.

牌号        St1203(德国)        Q235A(中国)
C        ≤0.12                           0.14~0.22
Si                                      ≤0.30
Mn        ≤0.60                          0.30~0.65
Cr                                  ≤0.30
Ni                                    ≤0.30
Mo
V
S        ≤0.045                         ≤0.050
P        ≤0.045                        ≤0.045
Cu                                 ≤0.30
Mg
Zn
Ti
Al
Pb
Sn
Fe
W
其它元素
热处理        *        冷轧
抗拉强度(MPa)        270~410
屈服强度(MPa)
延伸率(%)        ≥28
硬度
密度(g/mm3)
断面收缩率(%)
弹性模量(KN/mm2)
剪切模量(KN/mm2)
导电率(IACS%)
电阻率(20)(Ω.mm2/m)

网友(2012-09-07):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用Q235来替代的,主要用来做控制箱用的.

牌号        St1203(德国)        Q235A(中国)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