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处理的前提是钢具有一定的含碳量了吗?

楼主(2008-07-14):
淬火处理的前提是钢具有一定的含碳量了吗?

钢件含碳量低,奥氏体转变为马氏体量太低,所以淬火效果不好。所以淬火的前提是钢件必须具有一定的含碳量吗?

A3钢为什么需要先渗碳,然后再进行其他热处理?

网友:

A3 钢一般是不热处理的,这是一个基本概念,A3 是只保障机械性能,而不保障含碳量的钢种,你总不能先化验了含碳量,再控制渗碳吧 ? 要做渗碳处理一般是选有标号的钢,如15、20钢,这才能保证质量,

楼主:

08F,10#也是有钢号的低碳钢,也没有必要渗碳,淬火钢的含碳量有没有限制?也就是说渗碳钢的含碳量有没有限制?
渗碳钢是优质低碳钢(20#开始)和合金低碳钢

网友(2008-08-13):

低合金钢的含碳量在淬火工艺中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