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选用西门子plc哪种型号适合

楼主(2008-07-14):
液压系统的组建由
水平液压缸2个,负载:50KG,水平45cm
垂直液压缸1个,负载:50KG,垂直45cm
挤压投料液压缸1个
2个液压马达
每个液压元件都配电磁阀,和传感元件
如果使用西门子plc,哪种型号适合(I/o端口不知够不够用)

网友:
象楼主所需的这种属于小型机,可以用S7-200的,具体的输入输出先排列好以后再决定购买哪个PLC,一般输入输出要预留至少2到3个空余的,以备添加!

楼主:
黄一钫先生,我阅读了你的很多文章,日后还请黄一钫先生多指点.
现在现况是对plc是零认识,现在找了一参考文章.
有没有模拟器(现在还没有买机子)
有没有办法可以让我练习一下编程语法!
要安装什么软件啊!!!
另外这个板块有没有建QQ联系啊!!

网友:
回楼主,西门子的模拟软件不太好,因为如果程序出错无法判断出哪条指令出错。不过,我建议楼主可以先学学三菱的PLC,编程软件用GX-Deceloper,模拟监控软件用GX-Simulater,三菱的PLC编程软件可以查出程序的指令在何处出问题。范例嘛,可以在外面的教科书上找习题进行练习。外面的书对PLC的精要讲的很少,不过习题还是蛮多的,可以多练练。很高兴与大家一起研究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