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做个零件图,工具选项里就要改一次?---请教

楼主(2008-07-14):
每做个零件图,工具选项里就要改一次,比如说,箭头的样试,大小,标注大小等等!!!!!!!!画一个零件改一次!!请问你门的要不要每次都改!!!!!!或者怎么改>>>>>>>>>>>>>>>>>

请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不需要每次修改选项。
你建一个标准文件,每次作图打开这个文件作图后另存,这样就不用每次编辑选项了。
还用一种做法。做成标准图框,利用外插入,在插入的标准图框内作图。

网友:
楼上说的对,都是这么做的,每次都改很麻烦啊

网友:
打开TEMPLATE(PRTDOT,ASMDOT,DRWDOT)的工程图零件装配图这三个文件,把所有要设置的在这三个模板文件里设置好保存就行了,以后就不用再反复的设置了。

网友:
当你设置好相关后,点“文件”---“另存为选择类型“为"Part  templates"(就是模板文件)。不过存的路径要存到对应的搜索地址。你没进行过变动就存到安装盘的“solidworks"---data---templates下面。也可以在“选项”中的"文件位置"---“文件模板”设置自定义路径。装配体和工程图也可以进行类同操作。
   和楼上的相似了,只是他是把系统默认的模板进行修改,这里是新建。

楼主:
上面的兄弟不错,感谢你,我新保存了一个工程图模块!!!!!!!!结果可以了 十分感谢

网友:
非常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