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式炉调质---请教

楼主(2008-07-14):
¢12,长2.5m的钢材,调质到25--30度后直径能保持不变化并无氧化皮吗?加工大约多少钱每公斤?在无锡周边地区的朋友请指教,谢谢

网友:
井式炉加多一个滴注式气氛保护装置可以减少氧化,但不能做到无氧化。

网友:
如此细长杆件为什么选用调质处理啊?这是什么上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