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给机器编程,当机器的某部分压力超出范围时,要立即按程序关机

楼主(2008-07-14):
用PLC给机器编程,当机器的某部分压力超出范围时,要立即按程序关机,这个该怎么办?刚开始用,不是很会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有压力控制的场合,压力超压以后,系统会感知,中断进程,转泄荷处理,系统没有泄荷的条件,中断进程,转急停,周边情况非常明了的条件下,程序可以转倒车,但一般的安全规范不许可,转停的较多,

网友:
回楼主,用一个数显压力表作为判断,当压力到达预警值,将信号传送至PLC,开始卸压并停机即可!你可以先按我说的方法去试一试!

网友:
回楼主,这样的机器我设计过,不知道你的要求高不高,要求高的话,就要用 荷重传感器,要求不高的话,就如楼上说的用压力表就行了,利用PLC获取它们的信号,来控制设备的运转和停止,这个不难!